请问华科尔wk-0701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12):
华科尔wk-0701
遥控器
,采用CCPM模式,所有
舵机
连接正确,所有的舵机的控制方向都正确了,就是副翼舵的侧翻方向有问题,在遥控器的背面逆转开关2那里在OFF位置的时候,舵机的动作是相反的,遥控器的控杆向左直升机的方向向右,控杆向右打直升机向左。当我把背面逆转开关2那里调到ON位置的时候,所有舵机的方向动作方向都乱了,副翼控杆打左直升机向前,打右向后。反正就是所有的方向都乱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我用的是辉盛的9G舵机的。会不会有舵机与遥控器或接收器不兼容的情况啊,要怎么解决呢。谁知道请快点回复下,我在等啊,谢谢了。

网友A:
你把副翼和螺距两个舵机换一下试试

楼主:
副翼和螺距两个舵机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遥控器后面有个CCPM反向开关,楼主有没有打开?

网友C:
我遇到同样问题.开始是在调机时发现的,如果飞行时是必成炸鸡了,最后确诊是遥控器控制副翼摇杆的电位器触点不良引起.最后折开电位器调整触点后,此现象完全消失,不过还是建意换新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