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请求老鸟相助了

楼主(2008-01-12):
我是个菜鸟,超级菜鸟,动手能力还不错,喜欢DIY。在论坛潜了那么久还是发现做KT板飞机相对来说最经济实惠,难度也相对较小。所以跃跃欲试想自己也做一架,要求很简单,要够结实经造。操纵简单易行,毕竟是菜鸟嘛。造价呢,能便宜点最好了,现在是一穷二白一切从头开始,呵呵,所以啊,想请教老鸟们很多问题,呵呵。麻烦各位了。
1,什么机型最适合我这种超级菜鸟?哪位好心大哥可以发一份图纸给我么?谢谢啊txgzlp@sina.com
2.与此机型相配的的无刷电机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最好?还有电调,舵机电池,桨用什么牌子,型号?
3。我这种菜鸟选用什么控既可以满足基本需求又不至于太浪费?(毕竟穷学生预算不是很多,呵呵)
谢谢各位老鸟帮忙啊。。。。。

网友A:
呵呵

和我一样!也是新手 也在准备做KT3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也是新手 也在准备做KT330

楼上说的没有错哦!330最适合新手或者做飘飘机也不错哦!

网友:
330还最适合新手啊,有没有搞错哦????????

网友:
选择微风比较合适
制作舱身好像要麻烦点

网友:
飘飘机 纸飞机才是新手首飞的绝佳机型
好飞 好造 好调试
威风其实做好了 也好飞 不过是前拉 刚开始会废浆
搜坛里 gale和zhanfeng这些前辈做过的纸机和飘机 很好的 我一直在飞
天地飞06A 是不错的选择 经济 实惠 够用

网友:
这种问题好多人问过,我觉得从什么机入手都可以,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要知道飞习惯了什么机都好飞。最主要的是先模拟飞行。

网友:
试下做这个吧,三通通的都可以玩
也可以做到很经济,也是新手最容易学的机了.

1用2212,KV1400,配8*6浆3S(1300-1700,10C-15C)。
2用2208,KV1500,配9050浆2S(1300-1700,10-15C)。
电调用20A可以了,舵机两个,
推力比还可以超过1.

电机采用直拉,翼前缘比翼后缘高5MM
    使其平飞能自然产生迎角,

机仓与主翼用胶粘合,并做了卡位,让其拆装更方便
主翼的碳杆两端用线把翼拉弯

网友:
此机甚好,宜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