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练习过自旋航线,自旋悬停的吗?

楼主(2008-01-12):
这个是我的下一个新练习动作
我感觉自旋悬停如果把它想像成 一个慢速,半径很小的倒退航线就可以维持稍微久一点不错舵。
但是飞机像喝酒一样歪歪扭扭的转圈。
不知道一般开始你们是怎么练的?

网友:
自旋动作来了,美国手直观了。哈哈

网友A:
支持  帅呆  慢速自旋  得 有8面悬停稳定基础  比较 考基础的

楼主:
来点废话

需要指出的是在航线中自旋组合动作美国手是圆滑,但是定点的自旋翻类的入门实际上是日本手占优。这个是实践证明的。
很多人改美国手是被假像给蒙骗了,越是简单的手法(美国手自旋翻就是右手打圈)越是难入门。因为你需要更高的手感去操控飞机,如果是450这种小机更难。
虽然看上去很美,其实好多动作飞出来都是很随意,往往不是飞手心理想精确作到的那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  帅呆  慢速自旋  得 有8面悬停稳定基础  比较 考基础的

接着探讨。。

好像我发现者自旋悬停和8位悬停没什么关系。要如果是倒退圆周航线过关还好理解点,因为开始的时候你不可能转的很快
然后飞机真的就像跑航线一样溜开了,如果是按照倒退航线的手法去操控比较容易把飞机拉回来。。反正如果理解为静止悬停的舵法
不用半圈就会错舵了。

网友B:
我也被米国手欺骗了....日本手悬停很稳....改米国手后怎么都停不稳....汗!!!

网友:
呵呵,王子又精进一层了,在后面慢慢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被米国手欺骗了....日本手悬停很稳....改米国手后怎么都停不稳....汗!!!
我也是半路出家改的美国手..没这种感觉啊

网友:
帅呆说的这个动作其实是直机的一个基本动作..包括8种状态..要练好不太容易..不过练好了对3D进步是有绝对性的帮助的,,,我练过一段时间.太枯燥.还是乱飞的来的爽快       :)真的有必要的时候再练不迟.

网友:
七字秘诀: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我也想知道,观看录象,看见高手在自旋的时候,副翼打舵好像都是划45度,就是1/4圆。现在我可以自旋出不象样的圆周航线,但感觉并非是自旋航线,奇丑无比。

网友:
太深澳了  不太好练啊

网友C:
我练习的理解:其实不同动作都是单独的反射,练自旋也是一种新的反射,不要试图去找以前类似的反射来靠。刚开始练得时候定不住,飞多了反射有了也就是说的手感有了飞机自然就能及时修正了,这是一种动态的反射,是动态中的修正,和静止的几侧悬停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分成16侧单独练也不是那感觉,呵呵。我觉得没什么窍门,就是多练就好了。而且一个方向的自旋反射建立了,另外一个方向其实还是不会飞的,还需要单独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练习的理解:其实不同动作都是单独的反射,练自旋也是一种新的反射,不要试图去找以前类似的反射来靠。刚开始练得时候定不住,飞多了反射有了也就是说的手感有了飞机自然就能及时修正了,这是一种动态的反射, ...

嗯,这么说来也没固定套路,只有时间才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过硬的自旋和自旋翻,才可以组合出优美顺畅的3D。也许是我基本功还没到家。还有很多基本动作需要练习!

我的感觉,漂亮的自旋航线比熟练的自旋翻还要难,在3D录象里,很少有看到自旋航线。包括ALAN。

现在我特别喜欢Duncan,原因就是他的整套动作一直都是在自旋,而且动作过渡没有什么刻意的修正。配上音乐看起来特别的爽!

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录象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9235&extra=page%3D6

网友:
特别是Duncan录象里出现的一段自旋彩虹,让我口水一地!题外话,谅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