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四桨飞行器,哪里有卖二叶正反拉力桨(不是推力桨) ...
想做四桨飞行器,哪里有卖二叶正反拉力桨(不是推力桨)的?

楼主(2008-01-12):
各位,我想做四桨飞行器,哪里有卖二叶正反拉力桨(这里的反桨不是推力桨,指的是与正桨同样安装方式下,
电机
反转时能够获得拉力而不是推力的桨,即左旋拉力桨。普通桨是右旋拉力桨)?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如果您有卖的,请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左旋拉力桨:
右旋拉力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目前还没见到有两叶的反桨,三叶的就有!

楼主:
想做一个大一点的四桨飞行器,每个桨要产生1-2公斤的拉力,以便携带摄象机等设备,三叶桨恐怕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拉力,也没有那么大尺寸的。

楼主:
感谢13914890939的回复,有了反桨,就有了希望,我找遍国内的店,都找不到反桨,正打算到国外找呢,哈哈。
我准备用无刷电机,用油机的话,我担心油门反应速度太慢,跟不上控制节奏,毕竟四桨飞行器是个高动态的东西。另外油机的推重比也是很大的问题,肯定比电机差很多。能反转的油机恐怕比桨还难找。控制器这一部分我正在研究。四桨的控制律还是有些复杂的。
我的QQ号是:25938036。欢迎您和我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要载重大的话只有发动机的才可以,电动的还是电池容量限制,发动机不需要反转的,就是用齿轮来改变,我做的也是一对正一对反的,三叶61级发动机。我的qq377633575

楼主:
用齿轮来改变桨的转动方向,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啊,发动机的轴有一个扭矩,桨有一个反方向的扭矩,他们二个会个会互相抵消呢?还是桨、电机和减速组这个系统只有一个共同扭矩?回头我仔细研究一下。QQ上加了您,但是没有回音。

网友D: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可能上班没有在,希望多联系。

网友F(2008-03-07):
回复 网友E:
反扭力基本是桨产生的,发动机的反扭力如果没桨应该是很小的,所以用油动的可以用齿轮换向的方式了。
另,如果国外有朋友的话,或许你真的可以买到反的桨哦。

网友G:
我对四轴飞行器非常感兴趣,有QQ群讨论这个课题吗?欢迎加成朋友聊共同感兴趣的话题QQ:36165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