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改ESKY CP2 遥控器遥控方式

楼主(2008-01-12):
原厂ESKY CP2 遥控器操作方式是应该是日本手:左操作杆操作控制是,左右方向控制飞机尾翼转速,上下控制飞机前后运动.右操作杆控制的是,左右方向控制飞机左右侧飞.
也就是说飞机前后是靠左手操作,飞机左右侧飞是靠右手操作,本人习惯前后左右都是在一个十字操控杆上,所以决定动手自己修改遥控方式.
首先是拔去频率发射器晶振,在操控面板上,上面写着频率的小模块,然后旋开背面四个螺栓,先开遥控器手柄那一边,分离机盖,旋下左右两块线路板,方便接线交换和排线.
我们会看到两个十子盘的内部结构,很容易我们就能找出我们需要更换的伺服控制器,轴向和天线平行的两个控制器,然后用电烙铁焊下连线,交换位置然后焊上,再把其他东西装上,就可以了.
不过要注意几点:
1.所看到的塑料接头,不要自以聪明是插槽头,它是焊脚连接头,只能焊下,不能拔下.
2.印刷线路板质量不是很好,排线用料单薄,小心损坏.
3.接头是三脚接头,一个远,两个近方向,所以接头焊接位置不会搞错,修改后黄色线在左,褐色线在右.
4.修改后,飞机接受器会有一段长时间的红灯,因为伺服器改变,接受器会重新确认.

需要这么修改的同学可以试一下,经本人自己测试后,除了左摇杆在左右微调上是反的,其余正常,正在研究线路板线路,稍后会上传修改微调反方向的问题,也可以忽略此问题,本人觉得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我会尽力做的完美.
接下来上传修改后的PP

网友:
呵`

你改的麻烦了

网友:
呵呵好象不用这么复杂吧~不过自己动手钻研是值得学习的:)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什么办法是简单的呢,学习一下,毕竟是新手,大家讨论研究一下

网友:
太麻烦了,1、交换弹簧、压片

网友A:
2、左下脚两个白色开关,第一个是交换左右摇秆的,第2个是交换上下摇秆

网友:
lz是中国手,不用交换弹簧、压片,将第一个白色开关反向即可

网友:
美国手,交换弹簧、压片,将第二个白色开关反向即可

网友:
简单吧。别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早看到这个我就不用交换两边上下方向的电位器来改美国手了.
不过其实工作量差不多.呵呵.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其实·····你可以找厂家订货说要美国手的遥控器

网友(2008-04-21):
引用 网友A:
2、左下脚两个白色开关,第一个是交换左右摇秆的,第2个是交换上下摇秆

做个记号!

网友:
看来玩esky的人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