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大微风,遇到麻烦,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8-01-12):
刚刚基本上完成了微风的大致,就差连接电动设备了,制作一切顺利,可现在有个特头疼的问题就是整机重量(所有的全加上了,起飞前的重量)大约在1020克左右,我担心飞不起来,翼展1.26米,(按图纸放大了),因为我买不到3mm和5mm的KT板,全是用6mm做的,那是相当结实,不担心大飞机坚固的问题,还有我的光电动设备就540克(11.1  2200毫安电池,3个电调,电机等等)加上400多克的KT板就这样了。我的配置是2217  1100kv的电机,15c 11.1V  2200毫安电池,怎么样能飞起来吗??好担心啊?

网友:
翼载估计不会到40,肯定能飞。而且飞的不错的。2217动力足够,其实用2212,930KV也可以飞的很轻松!

不过感觉总量能上1000克以上也太牛比了。我做过1。2米翼展的微风,没有刻意控制重量,3×9克舵机+2212 kv1400+2000毫安7。4V+1047桨+30A电调+烤羊肉竹签加固,不过无轮。修补后起飞重量才750。

我来算一下翼载,我估计机翼面积是

12.6×24=28.98

1020/28.98~35.2

在减去机舱遮盖的翼面积,估计翼载绝对不会过40,不但能飞,对于这种平凸翼型的教练机来说,速度略快,总体应该飞的算不错,还有一定的抗风性!

去飞嘎,!

网友A:
2217太小了,1000g以上,机身这么胖,又是1.26 M翼展飞行阻力很大,2217不够的。电机拉力至少要1.3kg以上,介绍你3530电机(兴耀华、GS、DUALSKY国际标准尺寸标注)力量绝对够,而且可以飞得很爽。什么叫动力够,就是飞机可以90度垂直向上高速飞行,且是旋转着向上飞行,而丝毫不会由于动力不足掉高度。电机动力宁可过剩,不能不足,飞机的推重比最好达到1.3:1或1.4:1,推重比大了飞机就好飞了,很多新手,就是由于飞机动力不足,使得飞机姿态很难掌控,而炸机的。

网友:
另外,比如航箭的F3A飞机,翼展和机长都是1.1M,总重800多克,用厂家推荐的2836或2217就觉得动力不够,看看别人飞行下来的经验和配备就知道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135&extra=page%3D2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7太小了,1000g以上,机身这么胖,又是1.26 M翼展飞行阻力很大,2217不够的。电机拉力至少要1.3kg以上,介绍你3530电机(兴耀华、GS、DUALSKY国际标准尺寸标注)力量绝对够,而且可以飞得很爽。什么叫动力够 ...

这是教练机额,不用3D飞行的。3530动力够,但重量重,而且耗电。同时翼载也大。电机不要大,够用就好。

我有1。2米微风,750克,配2212kv1400,1047桨。飞的很好。1/3油门可以稳定巡航。起飞2/3油门手掷,出手后略为推一下油门至3/4,3~5妙后,降油门至1/2可以轻松爬升。

教练机推重比0.8:1就够了,2217我认为是足够了。

我也是个新手,所以很关注微风这样的教练机和教练机的飞行性能,因为对1。2米的微风有尝试,所以敢斗胆说两句,放大飞机图纸是为了更小的翼载和更优秀的飞行性能,飞机放大翼载不变或翼载更大实在没有意义。

纯属个人意见!

楼主:
楼上是好人,听了你的话,心里舒服啊,谢谢你!!4 楼和五楼的也谢谢你,可给我感觉没信心,还有你有做广告之嫌,呵呵,开玩笑,也谢谢你!!

网友A:
个人看法不同,欢迎探讨,这样很好。普通的飞机配备可参照3A(不是3D)飞机,嫌动力足,可以稍收油门即可,但遇动力不足,那就完了,毕竟重量大于1000g相当于15级油机了(翼展就更大了,比30级油机还大),且风阻(与飞机的形状有关)又那么大,遇到强风咋办?目前用3530电机重量和整架飞机的比重完全正常,3530差不多相当于XXD的2814,我已经考虑到这是一架教练机所以电机配置还是比较低,我的MINIX翼展、机长只有1.1M,用的电机是3542,老B的用3548。飞机不能因为怕耗电,而节省动力,或动力仅仅停留在能够起飞,那是要炸机的。有一句古话说的好,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还有很多模友抱怨涵道飞机很难飞,就是因为厂家把推重比设在0.7-0.8左右,结果炸机无数,都是些高手在飞啊,我把推重比设在1.1,问题解决了。

网友:
1020 克. 根据2楼的估算, 28.98平方分米的翼面积.
实际翼载荷 = 1020/28.98 = 35.2
参考翼载荷 = 3.25 * (1020 ^ 1/3) = 32.7
相差仅 2.5克, 这机会飞得很轻盈, 重量适中, 滑翔性好.

这机上 2208 动力就很勉强了,上 2212 足够爽飞.
2217的话,如果上10寸直驱桨,基本上你想做的动作都能做出来.除了没办法让飞机竖着飞,这机也不适合吊机之用.

网友:
关于抗风性,如果动力与飞机的配置不是很BT.
2212 的抗风性约 5级风.
2217的不知道.
如果加大到 2820,目前还未遇到不能飞的天气.

楼主:
好人真多,有你们的鼓励,我会让它飞起来的!!!

网友:
对于微风这样的练习机来说,推重比0.6以上就能飞起来,哪需要1.3KG的拉力哦
又不是要拿微风来做F3A动作

网友:
.........................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不同,欢迎探讨,这样很好。普通的飞机配备可参照3A(不是3D)飞机,嫌动力足,可以稍收油门即可,但遇动力不足,那就完了,毕竟重量大于1000g相当于15级油机了(翼展就更大了,比30级油机还大),且风 ...

照LS这个说法,模型飞机就没必要搞那么多花样了,全世界厂家只需要做一种飞机就好。
教练机看名字就知道是做练习用的,针对新手而设计,飞行稳定,速度适中,航时长,经济,是其特点,根据长期飞行经验,教练机推重比60%可飞得很规矩了,85%可以爽飞了,我没玩过大级别的电动,最多也就飞过翼展1米2,重量950克的教练机,KT的木材的都有,使用281X马达配合1080桨,KV1300,18A电调,电流12A这样,使用11。1v220015C,都还显得动力过剩,如上配置,中速巡航外加全油门筋斗横滚,可以飞行20分钟左右,这就体现了教练机长航时的特点和经济性,别忘了这可是一架重量900多克的飞机

网友A:
LS说的,可能是吧,因为我刚接触模型开始,师父就把小F3A给我当作练习机,一直飞到现在,所以我的概念泡沫3A机就可当练习机。飞翔模型的还用阿波罗50(3A飞机)当作教练机,直接上,他们说根本没必要练习那些上单翼的教练机,阿波罗(中单翼偏下)的飞行性能非常优良。这是我的教练机:

网友:
高手过招啊
哈哈
我是新手

我来给你说说我的第一飞
我的微风是900翼展 2212 1000KV 1700MAH/3S1P 超重KT微风 900G(原因:全部用热溶胶固定)
无翼型(翼型那个确实太麻烦 我用3层5MMKT板粘和在一起然后用刀刻出翼型 经过高手鉴定 确认我这个翼型PASS 无效)
怎么飞都可以 还可以小吊几秒 只有一个问题 飞机在横滚的时候 基本象一个秤砣一样掉下10多米 在触地那一瞬间 拉了起来
视频为证
2007年春天 我的第一次飞行
忘记怎么帖视频了
哪个哥哥帮助下
http://www.tudou.com/v/xn5O23mfgS0

楼主:
那说了这么多,我那个到底能不能很容易飞起来呀?????1000多克重2217的电机会吃力吗??

网友:
这种飞机,推重比0.3即可飞起来,有0.5的推重比到我手上是肯定能飞起来了。

飞机问世百多年,超过1的推重比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之前的飞机从没有推重比过1的,照飞不误,还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咧!

网友:
另外,近年来动力过剩造成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包括老手)的空气感丧失了,纯玩动力飞行。

并不是说动力飞行不好,其实“空气飞行”和“动力飞行”各自有各自的韵味,我有一次飞了那种叫“小飞鹤”的上单翼,空气感十足,在空中的曲线太漂亮了,弧度也非常优美,后来飞滑翔机,更是要特别把握空气感,那种舒畅的滋味和3D飞行是截然不同啊!

如果说动力飞行是麻辣火锅的畅快淋漓,那空气飞行就是巧克力的丝般润滑。。。

网友:
热闹!学到知识了!

网友:
重心略微靠前,机头向下1度,我认为只要不是重心太靠后而引起的加油就抬头造成失速的话,爽飞的可能99%!

如果图片上的微风是lz自己做的!
这手工一看就知道不是第一次做有翼型的飞机了,应该有操作的经验的。很奇怪怕什么那。难道对教练机的动力没有感觉吗?

2/3油门大胆的丢出去把!

楼主:
呵呵,真是有意思,我还是有些担心。

网友:
问个问题:你要三个电调做什么?

网友:
飞是没问题

引用 楼主:
那说了这么多,我那个到底能不能很容易飞起来呀?????1000多克重2217的电机会吃力吗??

飞是一点也没有,问题是,官方数据:
                                 A2217K/1100:GWS1060HD:
11V 19.5A 8450转,1012克
10.5V 17.4A 8220转,953
10V 17.2 8030转,903
9.5V 15.9 7730转,830

电流是不是大了点?个人觉得,电流15A以下比较适合,电流小的好处不用我说吧?其实上边大家说了那么多,LZ完全可以换个角度去看问题,LZ一直想问,这套动力能不能飞,大家说了那么多原理呀,推重比呀,LZ如果听明白了,为什么不来个逆向思维?根据飞机的情况,去寻找更合适的动力?重新买个合适的马达,比再做个合适的飞机容易吧?降低电流最直接的好处是飞得久

网友:
羡慕呀

引用 网友A:
LS说的,可能是吧,因为我刚接触模型开始,师父就把小F3A给我当作练习机,一直飞到现在,所以我的概念泡沫3A机就可当练习机。飞翔模型的还用阿波罗50(3A飞机)当作教练机,直接上,他们说根本没必要练习那些上 ...

当初俺入门的时候,哪有今天那么好的条件,2手的ZH938+2手的21发动机,飞机还是自己做的,烧的素油,由于没人带,硬是自己慢慢的飞了炸,炸了修好再飞,慢慢的摸索到今天,其实我觉得玩飞机这种的乐趣在于“了解原理-亲手制作-亲手飞行”,当然只是我个人意见,也有专攻飞行动作,以提高飞行技术为目标的

网友:
完全可以飞,而且会飞得很爽,LZ没什么好担心的,除非你的技术太瘪三,鉴定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能飞,不过,我原来一直以为我做的飞机痴重痴重的,今天大家晒了晒自己的,
原来还有做的比我重的哥们.呵呵...
我的是90cm翼展+2208电机+8060+30A电调+2200mah(3s)+舵机X2(尾舵基本不用,被我给省略掉了)= 540g.

网友:
......实践出真知

飞吧

网友:
2217雖稱不上動力充沛
但飛行絕不成問題
所以你完全不需擔心重量!
反而是新手製作經驗不足~手指不聽使喚~
這才是要擔心的

先預祝成功^^

网友: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爽飞绝对没有问题!!!动力绝对够!

网友:
能,有点沉.

网友:
呵呵呵呵呵!!我的油动15级微风翼展90cm一样爽飞!全设备满油重98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