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给点买电直建议啊!

楼主(2008-01-12):
本人正宗菜鸟一只.出于对模玩的热爱,最近想买架电直玩玩(算是入门).由于本人以前从未玩过,所以搞个入门级电直就OK了.预算:500-1000元.希望各位前辈能给点选购建议(具体型号,价格之类的).如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那就更好!
附:本人联系方式:邮箱:shyan@shuanglin.com手机:13655885750.欢迎各位供应商联系.

另:请教各位前辈,下图那位模友手上的模机是什么牌子和什么型号?价格多少?望各位知道的前辈告知.小弟先谢过了.

注:此图片是来自本论坛一模友的帖子,小弟借用一下.如有冒犯,请多原谅.

网友:
图片上的机子应该是WING450 现在特价取消了空机也要1000元..含所有电子设备.最低档次的话.装起来也要2000元左右的.1000元以内的.基本买不到什么好机子.我看你3个选择.
1.买个雷鸟那种单浆的四通道入门机子.缺点是.重复投资.
2.买个LAMA.双浆机.并无优缺可言.因为你就算以后买了450级的电直.LAMA还是可以在家玩的.
3.直接上450级的机子.就是图片上的那种.推荐WING 亚拓.确点是比较贵.但不会重复投资.
但.你买什么机子也好.首先你必须先买模拟器.(LAMAV4.V5除外.因为现在的LAMA是带模拟器的.可以直接玩G3)建议你考虑清楚.多在论坛潜潜水.

网友:
本套件配有:机身+6通道遥控器+9.6V mAh镍氢电池+充电器+FMS飞行模拟软件)+数据线,充电即飞。

淘宝上的卖的,说是六通道。4代J
楼上大哥请明示,新手直接上450有点快吧!

网友:
练好模拟器上450基本无问题.但在模拟器上一定要练成那种反射的动作.例如机子向右飞.你会反射的打左驼..不能有思考的时间.

网友:
刚才和个老鸟聊天他也是说先模拟在上450
兄弟推荐个遥控好不?
天地飞还是什么

网友A:
LZ从注册到现在都半年多了,潜水两个月也都了解不少了,别说都半年了,好像论坛里这么多帖子对LZ一点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从注册到现在都半年多了,潜水两个月也都了解不少了,别说都半年了,好像论坛里这么多帖子对LZ一点不起作用!!

呵呵~这位朋友说的有点不切实际了。虽然我注册有半年多了。但是从07年7月份后到08年1月份就没在论坛逛过。所以不好意思……以后会多多潜水的。

网友:
如果资金不多的人.也只有TDF6C.但这个控调450是比较难的..
(如果上450.碳纤侧版的话.不建议用TDF6C.PPM接收会有干扰.)
能力允许的话.直接上FF9或JR2.爱惜点用个10年8年无问题.
钱不多.又怕失控的话就6EXHP.

网友:
从来没玩过电直的话,建议你就买个LAMA玩玩好了。3xx搞定。不过是室内机,可以多培养培养对电直的兴趣。买的时候可以再买个模拟器,试试在电脑上飞450~ 最后再上真机450...

网友:
入门JJ找我QQ:182466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