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器的工作温度?

楼主(2008-01-12):
JR9X2变频版
遥控器
在低温下工作会不会失控.最低工作温度是多少?请高手说一下.

网友A:
我在零下20多度试过,好象没感觉有问题

网友B:
一般有个测试标准的
欧洲标准是要去到-25度,FCC就要求没有这么高的

网友C(2012-01-13):
影响遥控系统低温性能的因素有多种,最明显的就是电池的低温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