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改无刷

楼主(2008-01-12):
我是新来的,潜水几日,想知道有刷电机怎么改成无刷的,请高手赐教、

网友:
去买个无刷的好了!

网友:
没意思的,别改了,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问人也要详细点吧!

网友:
看图才知道

网友A:
首先,要把有刷的换向器去掉,轴去掉。

再把铁芯钻出一个大点的洞,能安个轴承。但是洞不能太大,要满足铁芯中心圆环的宽度与齿的宽度相等,要不铁芯的实际功率就会缩水。

后面的就是把之前的转子弄成不转的定子,把外壳改造为转子。买相对应极数的磁钢,之前的铁氧体不能再用了,要不功率太低。

粗略讲一下就是这样的步骤。目前我正在做。把一个大有刷改为大无刷。

正在联系硅钢片的厂家,准备用0.35厚的进口硅钢剪切片来从新设计铁芯。

改电机对于我就是一种乐趣,每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

网友:
又一个强人!!!!!!!!!!!!!!!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6楼的,好样的,我不是玩模型的,但我喜欢机械改装,今天去双龙和朝龙转一天,那个晕,就没有体积小点的电机,也没看见专门卖电机的商店。当兵时和航模组整天在一起,他们玩的是油机,算是大功率的。

网友:
想买能改装无刷的有刷电机,要大点的才好玩,太小的改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可以去汽配城看看有无进口摩托用的启动电机。电子城买的东西都是低成本的电机。

你看看我在二手市场收获的一个大电机,工业电机有这样的做工我还头一回见,正在改制中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0188&highlight=%2Bboyfbi

楼主:
要是北京的多一些朋友就好了,可以大家一起DIY

网友(2008-06-20):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把有刷的换向器去掉,轴去掉。

再把铁芯钻出一个大点的洞,能安个轴承。但是洞不能太大,要满足铁芯中心圆环的宽度与齿的宽度相等,要不铁芯的实际功率就会缩水。

后面的就是把之前的转子弄成不转 ...

牛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