钎焊请教

楼主(2008-01-12):
铜焊一定要用焊炬吗?
焊料熔点800度左右,喷火枪据称可达1300度,是否也能用?

网友A:
火够集中么?恐怕不好操作!

网友B:
楼主打算焊什么东西?
能具体一点吗?
要不然不好说能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譬如这个:

网友B:
这种应该能焊
太大太厚的工件用上面那种枪就不行了
因为它不用接氧气
温度总不如带氧气瓶的乙炔焊枪
个人经验~供参考
另外问一下你的钎料牌号

楼主:
谢谢!我要焊的不会更大。打算用黄铜焊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