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而实在的问题,什么电池比较好用?

楼主(2008-01-13):
低级而实在的问题,什么
电池
比较好用?用过的讲讲?

楼主:
我自己先来,一开始买的ELE,感觉一般,适于悬停,然后买鸿飞的,当时还可以,可是今天发现已经全部不行了,只有一块亚拓原装的,还没拿出来用!

网友A:
只能自己感觉。

网友B:
买电池找老王....

网友C:
E-MAX的也很好!现在电池比以前选择要稍微多点了。原厂的也便宜下来了。不知道TP啥时候也跌到200。哈哈

网友D:
花牌电池也不错呀,至少我用的可以。

网友E:
耐心等到奥运后,电池领域的地震就到了

网友F:
GE POWER和SJM原厂的也不错

网友D:
GE POWER(巨能)的电池我用过6块,也就半年现全报废了,不知道是我使用不当还是电池质量问题造成的,反正我现再也不买GE电池了。

网友G:
原帖由
石斑鱼
于 2008-1-13 12:28 发表
耐心等到奥运后,电池领域的地震就到了
跟奥运会有嘛关系?

网友D:
对呀,电池跟奥运有关系?难道奥运后大家都不玩航模啦?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网友H:
我正在用鸿飞,老王,花牌。。。都不错。

网友I:
花牌20C,爽歪歪

网友E:
电池领域正在整合,启动时间点大约在今年秋天以后,和奥运的关系只是时间的远近

网友D:
原来如此

楼主:
赶快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