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消回差

楼主(2008-01-13):
旧十字拖板回差越来越大,今天把十字拖板拆开,把铜螺母切了三分一,钻孔开丝用螺钉调节回差,效果相当好

网友A:
:0

我最近正打算这么干呢!十字拖板调整紧了不好摇,调的正好吧回差大,铣东西时候对震动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我最近正打算这么干呢!十字拖板调整紧了不好摇,调的正好吧回差大,铣东西时候对震动敏感。

有时震刀,只能改了

网友:
是这样,好好的4刃铣刀给震得变成了3刃铣刀!晕了。呵呵
我把断齿的铣刀重新磨了一下,倾角(切削刃迎面的那个切面)
角度改大点。切削的时候大进刀觉得挺舒服。但光洁度不如原来成品铣刀。

网友A:
要不也改数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也改数控吧?

看很多人都改,没见做得什么东东出来

网友A:
有时候就是为做而做。
做好了可能就丢一边啦。不过我觉得有了CNC做点啥挺方便的。
起码切圆方便多了。
前两天做连接板镗电机安装孔,“敲刀镗孔法”。由此萌生有机会也改它一下子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就是为做而做。
做好了可能就丢一边啦。不过我觉得有了CNC做点啥挺方便的。
起码切圆方便多了。
前两天做连接板镗电机安装孔,“敲刀镗孔法”。由此萌生有机会也改它一下子的想法!

切圆用回转台还可以。

网友:
我的床买来就是这样的螺母,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没有回差,只是紧了点,感觉没了回差,

用表一打扔就有一点回差,要想真正没有回差还是换滚珠丝杠咯

网友:
大家都好像忙于改造这改造那,追求更高的精度,可是大多时候并不需要,还不如花点时间糕点作品出来。东西看到出了不少,就是不能换成钱

网友B:
工具论坛嘛~~~不就是折腾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论坛嘛~~~不就是折腾工具~~~~~

W49T
有道理

网友C:
奇怪的是为什么都用铜的呢  见过几个都是用铜,费解。钢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是为什么都用铜的呢  见过几个都是用铜,费解。钢不好吗

可能是丝杆是钢,得用铜配吧?

网友:
是因为黄铜比钢软,且有一定自润滑性吧?

网友:
改造工具是为了享受改造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是为什么都用铜的呢  见过几个都是用铜,费解。钢不好吗

铜其实是很耐磨的,【很多轴瓦就是铜的】挫过铜的兄弟就知道!再一个原因,摩擦系数小!

网友D:
此贴可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贴可加精!

那就加一点点吧

网友(2018-04-13):
简单可行,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涨开式要优于夹紧式,多螺距优于少螺距。

网友(2019-01-27):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是为什么都用铜的呢  见过几个都是用铜,费解。钢不好吗

钢和铜的机械摩擦系数小于钢和钢,选铜比较有利于减小功率损耗并且耐磨。

网友(2019-03-04):
铜其实是很耐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