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兆的6ex配35兆的ESKY接受竟然能用!

楼主(2008-01-13):
35兆的ESKY6通接收插上72兆晶体,用6EXHP用的好好的~~见鬼了…………

为什么那?

按道理不行的啊…………

网友:
我也回去试试!

网友:
很简单 厂家把72的装到35的壳子里了 啊

网友:
曾经我也是不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我的设备都是72M的,而且只使用一个频点72.810的,前一阵子,买了一款35M的E_sky LAMA,因为当时只有35M的,没办法,就买下了,但是拿回来后,实在是用不惯套装里的控,我一般习惯用自己的控(FUTABA FF8HS),也是偶然的念头,突发奇想,把这个35M的4合1插上72.810的FU兼容晶体不知道能不能用,呵呵,就这样试了,还真管用,就和使用72M的4合1一样,不抖舵,总之是一切正常,后来,有了新欢,就把这个35M的4合1出给论坛的一个模友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3108&extra=page%3D1),模友也是要用在72M设备上,用后也说是很正常。呵呵,今天看到这个贴子,看来并非偶然,E_sky的35M4合1或是接收机确实可以用于FUTABA或FUTABA兼容的72M设备,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改天试试

估计是差频或倍频接收了。

网友:
改天试试我的35M的lama能不能用我的40M的6exhp,能用那就太好了

网友:
那说明他的带宽太大,或高放没经过选频。

网友:
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以后不要和飞ESKY的人一起飞了  会炸机的哦。。。。呵呵

网友:
很早就这么用的人路过........................
(现在用FF9飞LAMA中)

网友:
35M的插上72M是不是成了二次变频了

楼主:
今天拉了一下距,竟然距离跟原来比差不多……五十米左右……诡异哦…………

网友:
问题大了....... 72M的信号是不是就可以干扰.....!!!

网友:
RD6000也可以控ESKY的接收.

网友:
真的?空了一定要试试。

网友:
我试了,我的也可以。
35的lama用72的6exhp。不过我的会抖舵。

网友:
正好倍频上了,偶然变成了必然

网友:
竟有这事??是不是看 咱们玩模型的人少,就这样忽悠我们

网友:
我从 27-72M 都试过都可以用的,起振频率是由晶振决定的,接收机/发射机标示频率只是最佳增益频率,不是说其它段不能用,如果差别太多又不在倍数上,距离可能缩短很多

我拆开控看里面的发射板,上面就标着 27M-72M

个人认为,如果要变换频段,以发射机来适应接收机可能会效果更好点(未经过试验)

网友:
我用35.150的9x2也控制到了35.020的lama,奇怪得很,只是有点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