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电直玩,请各位指导

楼主(2008-01-13):
看大家推荐的最多的入门机可能就是LAMA V3了,还有V4,V5,004等,想问的是这些机器有什么区别,对新手来说,哪一款最适用?另外,请问V3是4通道的吗?是不是尾部有尾桨的?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d93b375ea8850a7e9c42f95b93623ce6.jhtml
这款是怎么回事?好象和一般的LAMA V3不一样,说是3通的,价格比一般的LAMA V3低

网友A:
V3.V4.V5基本上无什么分别.只是外壳不同.推荐买V4.送个模拟器..可以玩G3.V3的尾浆是假的.只起装饰作用.V3V4V5都是4通道的.
那个淘宝的连接里面的是仿ESKY的.只有三通道.不推荐买

网友B:
入门机找我QQ:182466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