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请教

楼主(2008-01-13):
决定动手了,许多技术细节想在这里请教
计划,以手头火鸟动力组,380电动机,加配套螺旋桨,8,4V
电池
组为动力
制作一架SU35
介乎板机和象真机之间,
能够飞起来,速度不需要快,就可以
请问,可能么
尺寸,操纵方式,各位有建议么

网友A:
380电动机
380电动机 算了吧 还是买个微型无刷哦
高KV +5030桨
我前段时间也和LZ相同想法

网友B:
火鸟的动力组飞SU35不行滴。

网友C:
要高KV电机,介绍你XXD的2208 KV2600 或飞机大点的用2212 KV2200 ,更大点的用2217 KV3550 或选用林超达的 2830 KV3200 2836 KV3200 2840 KV2600 电池用1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