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装双接收提高失控安全系数??(有图)

楼主(2008-01-13):
图在飞行匹萨看到的,上面有两个接收机,飞固定翼用不着那么多通道吧??

因此疑问:

1、能否装双接收正常工作?
2、如能装双接收,是否并联接收机??还是通过某些装置联通??

网友:
双接收会引起高额同频干扰,因为电波频率点有所不同,又频波段不一样,所以小心!

楼主:
那图上为什么要用到双接收啊??图中可以看到,每个接收机还有空的通道

网友A:
两个人用两个控配合着飞飞机?

网友:
方便临时换频?

估计应该是一个备用接收, 万一撞频, 可方便临时换频.

网友:
我也打算这样试试. 黄色的电池是 5S 镍氢电, 分别给接收供电.

舵机与电调通过"反Y线", 由两个接收同时控制.

两个接收是同频的, 只用一个发射控制.

接收天线分别在飞机的左边与右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人用两个控配合着飞飞机?

这个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