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5G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8-01-13):
前段时间在这里收的一个35G+430L,,准备用在WING上,但发现在收油门以后再加油有挫顿的感觉, 就是收油时电机会惯性慢下来,但再加油时好象突然刹车停下来再加速的感觉, 但只要油门不收到底就不会有一卡一卡的现象。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会不会单向轴承不好?换个电调或者换个轴承试试。

网友:
35G总体加速性比好盈的要好,我估计是设置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单向轴承不好?换个电调或者换个轴承试试。

换过一个新的430L电机也是一样,估计是电调的问题,但就搞不清是电调有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這是正常的
在整個正常飛行過程中,相信樓主不會把油門全關閉
亞拓的電調當油門全關閉後,就會啟動計時設定和電機向位從新定位

网友:
应该是设置方面的问题。我也是收了个35X+430X用在WING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