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使用锂电做发射机电源?

楼主(2008-01-13):
有人说发射机锂电跟普通锂电电压不同,又有人说一样,只是尺寸的区别。本人没用过专用发射机锂电,只知道曾经把普通锂电直接用到HITEC6通控里2个月后控坏了:地面拉天线距离也只有50米!无奈最近又买了套FF9,不敢用锂电了,怕怕!

网友:
我的就是改了锂电的 基本10天不用充电 超爽。

网友:
我的天地飞6A是用三块旧手机锂电改的发射电,一直用的很好的,没出过问题,也没发生过距离变近的现象.

网友:
我的FF9就用锂电!以前的4VF也是!一直很好用!

网友:
用锂电还得改控加插头,麻烦,还是用充电池!

网友:
一直在用,大约一个月才充一次电。

网友:
我的就是改了锂电的 基本15天不用充电 超爽

网友:
我还用的是充电电池,用里点还得买充电器,我不玩电动模型,所以就不涉及里电

网友:
在用了!感觉良好!我是用笔记本电池组的

网友:
我的控是FF9的,用的是11.1V的锂电,超爽,基本半月冲一次电,其实冲电麻不麻烦是一回事情,谁不希望有超长的待机时间呢??但是要注意的是低电压报警可能不准确。

网友A:
高档遥控器用锂电一定要带保护电路的,一但忘关机或过充电会鼓涨,如漏液,遥控器就凄惨了.

网友:
6楼的就好象不带保护电路

网友:
MAX FORCE電芯是國外的,這點過放不怕的

网友:
我也用笔计本电脑的锂电三块改了,效果不错,以后也不用经常给电池充电了,锂电自放电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档遥控器用锂电一定要带保护电路的,一但忘关机或过充电会鼓涨,如漏液,遥控器就凄惨了.

兄台你只知其一。。控上的锂电不能加保护电路的。。一但在飞行中锂电保护断电了。你的飞机可就惨了。。。

网友:
我的设备已经全锂电化了,镍氢电池全部淘汰

网友B:
   來幾張照片大家看看吧:

网友:
怎么都烧焦啦?

网友:
我刚买了锂电。感觉上很好用。
可是,想问:
3s 一电是3.9v 是11.7v(没充满)
3s 一电是4.2v 是12.6v(充满)不是太高v了吗?

网友:
不高,1.5X8也是12V。新电池是1.6V的。

网友C:
从笔记本的旧电池里拆了3只原容量1400mah的103448,自己组了一个,可用容量大概在1000mah。控的放电电流小,在笔记本里因内阻变大完全不能用的电池在控上用的好好的。已经用了1个月了。什么时候坏掉买旧电芯也不过2块钱1只,组一个发射电6块钱,比买8只碱性电池还便宜。也算废物利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笔记本的旧电池里拆了3只原容量1400mah的103448,自己组了一个,可用容量大概在1000mah..... ...

9XII 的耗電不到200mA,

用1000mAh的電,可以連續玩5個小時,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9XII 的耗電不到200mA,

用1000mAh的電,可以連續玩5個小時,累不?

不累。每天飞半小时模拟,1星期充次电。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D:
我是新手,刚进一9X2,也想用锂电,有个问题,是不是换锂电就不能用遥控上原配的充电来冲电拉?原本想开新贴问的,突然发现新手好象不能发新贴 :( 希望个为帮忙回答下

网友E:
我用镍氢的,GP的力在高电池2000mah的,自放电小,15元一粒,8节的价格和现在卖的LI电价格差不多,但使用上要比LI电放心。同容量的电池肯定是镍的使用时间长些,毕竟镍的过放也没关系,锂电到3.7以下就应该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镍氢的,GP的力在高电池2000mah的,自放电小,15元一粒,8节的价格和现在卖的LI电价格差不多,但使用上要比LI电放心。同容量的电池肯定是镍的使用时间长些,毕竟镍的过放也没关系,锂电到3.7以下就应该充电了

感觉朋友对电池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镍氢的,GP的力在高电池2000mah的,自放电小,15元一粒,8节的价格和现在卖的LI电价格差不多,但使用上要比LI电放心。同容量的电池肯定是镍的使用时间长些,毕竟镍的过放也没关系,锂电到3.7以下就应该充电了

镍氢电池的自放电比锂电大多啦。普通锂电的放电截止电压一般都是2.7V左右,模型的之所以只能放到3.7是因为放电电流太大。用0.2C放电到3V是绝对安全的。

至于价格...我用旧电芯组的成本6块,用全新电芯也不过3、40。14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來幾張照片大家看看吧:

...

这个是温水的控,发生电池爆炸的情况很意外,只能用“改电池充电线不可靠短路或电池质量问题”来解释原因,
实际9X2发射电流只有130多mA
是我就搞3S1000mA锂电就可以了 ,比8个镍氢电池请多了 !

网友:
我的也改了,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刚进一9X2,也想用锂电,有个问题,是不是换锂电就不能用遥控上原配的充电来冲电拉?原本想开新贴问的,突然发现新手好象不能发新贴 :( 希望个为帮忙回答下

是这样的,但是玩模型的人一般都有平衡充吧。我用800mA的锂电池组成3S的电池组,玩的很爽啊。

网友:
我的6Ex改了2600mah的锂电
FF9改了2200mah的,使用多时,都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