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是多大的电调,在线等!!

楼主(2008-01-13):
这个电调是我很早以前在长春的一家航模店买的,当时什么也不懂,店主说这是100安的,当时还买了一个2217的
电机
,大家帮看一下,这个电调到底多大,配1127能行吗??我用在起飞重量为1100克的微风上??另外能烧吗??散热怎么样??
这是内部电路图
这是外壳
这是外壳侧面,他勾选的是第二个。

网友A:
看看MOS管的型号,查其参数就知了

网友B:
还是小日本造的呢,抵制

网友C:
兄弟你被骗了,这是有刷电调,怎么能配无刷电机呢,该死的JS,除非那个2217也是骗你的,拿有刷电机给你当无刷电机.

网友D:
有刷电调只有2根线,无刷电机3根线,lz买的时候没看一下两者能不能接吗?

楼主:
气死我了,我下次去找他算账,那我有个20安的无刷能用吗??15c 11.1伏 2200毫安电池.

网友E:
神舟的?国产垃圾笔记本的品牌喔.

网友F:
楼主的2217的KV是1100的吧,20A的电调有点小哦。

网友G:
呵呵~~楼主太可爱了~~新手都是这样的~~~有问题尽管问!

网友H:
LZ说的很早以前是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如果能买到无刷 恐怕也是天价吧

网友I:
电车的有刷电调哦

网友J:
原帖由
nylaowang
于 2008-1-13 19:40 发表
还是小日本造的呢,抵制
是仿制小日本京商的品牌,说的难听点是国产D版货!

网友K:
真的被鬼佬骗了?

网友L:
晕,被骗了。

网友M:
有刷电调.

网友N:
奸商可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