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超级电级

楼主(2008-01-13):
近日刚刚从硬盘上折得一个无刷
电机
,但是郁闷,没有驱动,不知道呢个高人能告诉我驱动电路,
另外不知道20A的好盈能否驱动

网友A:
硬盘电机好象无什么用...

网友B:
就是我们用的无刷电调就可以驱动,不过这东西没多大的用处。

网友C:
为啥叫超级无刷?

网友D:
好象和我的1.7G硬盘上的电机比较象,这种电机线太细,附加重量太大,DIY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E:
硬盘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