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配油的困惑

楼主(2008-01-13):
我用了大概5升自配油,
发动机
就废了两台,也不知道是油的缘故还是其他原因,我的配比是甲醇74,蓖麻油18,硝基甲烷8,每个发动机都是在用了两升油后出现运转几分钟后无力的现象。要说温度高,我飞的都是练习机,而且没做啥大的动作啊,自配油就那么难吗。
兄弟们有啥建议吗,成品油太贵了。

网友A:
建议只用甲4:蓖1 我用在固定和直机上都很好的

网友B:
硝基甲烷我都用了20公斤了。

网友C:
可能是发动机调整问题引起的,不一定是油的问题!

网友D:
呵呵 我不是很清楚 帮顶

网友E:
新手还不能发帖借楼主的帖子问个问题
我是新手有个配油问题?
看了好多大家的文章上面总写的配油比例甲醇,蓖麻4:1哪这个数是怎么计算的?
比如:我有4L甲醇应该放多少 L的蓖麻和多少 L的基甲烷?(是以升为单位)
还有4升甲醇大约多少公斤 要是用体积算 怎么算呢?????

网友F(2008-02-12):
回楼上
1:1升硝基甲烷(大约1.14公斤):7升甲醇(要98%以上或无水甲醇大概5.6公斤):2升蓖麻油(约1.9公斤)
2 :甲醇大概是每升0.78公斤

网友G:
自配油就是比较脏.其它没有什么.

网友H:
听说要好好过滤呀,用过滤纸。

网友I:
1:4配出的油,加10%的硝基,这种才能保证润滑在17以上
如果先配出的就只有18%的润滑,再加硝基润滑实际上就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