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做出斜齿来

楼主(2008-01-13):
我的复印机上的齿轮,单买齿轮不卖,一买一套,只好自己DIY。车好后齿没琢磨出怎么叉出来,直齿能叉,斜齿怎么叉?望各位高手指教。
这是损坏的齿轮
这是正在制作的齿轮,已经车好,就差齿了。
先谢谢各位!

网友A:
请楼下的回答

网友B:
把小拖板松了.在靠卡盘那端垫出高度.锁定大拖板,用小拖板进刀.看你用的材料是铝吧 慢慢啃吧 精度别强求了 凑合着该能用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我试试。材料是聚四佛棒(塑料的),原齿轮也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