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通如何设置控?

楼主(2008-01-13):
按照先前贴里的说明,进行了设置。新建一个模型。试了固定翼和直升机2种,都是下面的情况。
推油门,副翼
舵机
动。推升降,升降舵机动。推副翼,没有反应。推方向,没有反应。马达不转。
电池
充满的,控的电也是充满的。
不知道哪里搞错了?

楼主:
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要用PPM模式

网友B:
4合1上面的F/J模式设置正确吗?天9应该设在F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