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自旋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1-13):
我的LAMA没有飞多长时间,
但是最近开始自旋了
2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控的微调和4合1的调整已经打到底了
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呵呵,换个地方飞或许就好了!

楼主:
谢谢!
现在直接猛转了
看来完蛋了

网友:
前面的电机散热不好,容易老化

网友:
我也遇到和LZ一样得问题.
有时候换12或15C的电池它就不自旋了```奇怪了````
后来裸机飞就没有自旋了

奇怪拉``

网友:
我自己的解决办法,是把前后马达对调,调整齿轮位置。然后重新定位4IN1.就OK了。

网友A:
换浆、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浆、换电机...

呵呵`````这个办法不错啊````

我补充一点,就是换JJ````保证管用!全部换了`````!

楼主:
楼上的我就准备用的这个招
谁砸一台过来?
现在JJ是一推油门就猛转...
是不是马达方向接错了
就是接4合1上面的插头
我换过电机位置(前后对调)
效果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我就准备用的这个招
谁砸一台过来?
现在JJ是一推油门就猛转...
是不是马达方向接错了
就是接4合1上面的插头
我换过电机位置(前后对调)
效果不理想

对! 接返了就会狂转

楼主:
A轴检查了
还是一样
是油门推倒一个位置
35左右的时候就猛烈转起来
像单桨尾电机烧了一样

楼主:
已经解剖并重装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到了50%油门必定倒机

网友B:
这一定不是桨的原因,轴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是桨和轴的原因自旋不会这么恐怖,看看会不会是齿轮传动这一块(扫齿了),或是电子设备(四合一,电机)的问题了。。不是太懂,个人意见。。

网友:
换根A轴就解决了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电机不同步了,把电机的线对调插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还是不行就是轴的问题了。

网友:
把平衡锤和A桨连接的球头套竿长短调到A桨不出双桨,这是最起码要做的。

网友:
晕死,刚看了帖子中的视频,是楼主的吧,呵呵,不用找原因了,是你的两个电机的位置在4合1上接反了,把两电机的在4合1上的接线位置兑换一下就可以了,注意上下旋翼的旋转方向,也就是电机的+-级不要搞错了,搞反了又会出现没升力了

另外,问兄弟们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昨天,吃饱了撑的(真可以这么说),看说明书上说最好不要调4合1上的“Proportional”混控旋钮,出于好奇,我喜欢尝试,就把它调了一下,想看看有什么变化,这倒好,调之前也没注意在那个位置,现在调不回去了,出现这种状况:加油门到红灯亮时,也就是接近满油时,不能锁尾了,稍微松点油,锁尾又正常了,只要是接近满油,就会出现不锁尾的现象,真是郁闷了,试着来回调了N次了,问题也没解决,我想可能是这个混控比在出厂时是用设备调好的,就是想问问调过的兄弟,你们是怎么调的,调过后有这种现象吗。在这给还没有动过这“混控比”旋钮的兄弟提个醒,别好奇了,哈哈

楼主: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4V1的问题
已重新购买V4一架验证电机
结果电机正常
把旧的4V1装在新的V4上
问题依旧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

网友:
4in1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定不是桨的原因,轴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是桨和轴的原因自旋不会这么恐怖,看看会不会是齿轮传动这一块(扫齿了),或是电子设备(四合一,电机)的问题了。。不是太懂,个人意见。。

大概被我蒙对了。。。。。顶自己一下 。。继续学习。。。。

网友(2008-02-25):
谁遇到过一会左旋一会右旋的问题?
具体是这样:假设最初左旋,用控的微调适当调整到稳定,悬停1分钟左右降落,再起飞,这时就右旋。总之每次都要微调。

网友:
谁遇到过一会左旋一会右旋的问题?

谁遇到过一会左旋一会右旋的问题?
3|&]0d6t3{)d,v具体是这样:假设最初左旋,用控的微调适当调整到稳定,悬停1分钟左右降落,再起飞,这时就右旋。总之每次都要微调。

网友:
电机上反了,陀螺仪会误判的

网友:
从视频上看,你的V4的上面的浆转速好象不对,还一个马达试试吧.

网友:
我刚换了金属A轴也自旋,后来换回塑料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