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吐血奉献!手把手教你做飞机,200多张图片详细说明全过程!388楼有图纸

楼主(2008-01-13):
故事还得从今天早上说起!
(388楼有图纸)
序曲:
今天早上起个大早,背着儿子飞他的飞机,因为场地小,风大,我又不太会飞,结果又把飞机给炸碎了。
机头都炸成这样了!没法修了!
舵机
也炸掉了!
不得了啊!
儿子回来一定不会饶我的!天还很早,决定重新做一架!顺便记录制作过程奉献给新模友!!
取出珍藏的KT板1.2m*2.4m 厚5mm,质量上乘!
拿出以前的模板,摆上!
画线。
还蛮紧凑的!可以省点材料!
拿出自制的手术刀——筷子加锋利的刀片。特尖,转弯很好使
开始切割!先切大块,干下来拿手上切(看来还蛮有经验的哦!)。

网友A:
还是插一脚

网友A:
今天运气好,全插的直播

网友B:
我插第二脚,,,快点上图啊

楼主:
老B慢点插队,要收广告费的哟!
板太大,割起来不方便,先从大板上割下!
再割成3块!
再细割每一块板,走刀要有一定角度,保持刀与KT板有相对割的动作,才没有毛边嘛!
天亮了,光线也好起来了。
别急,慢慢割!
任何时候刀都不能偏,转弯尤其如此 !

楼主:
割出了第一块,看看怎样,曲线还凑合吧!
第二块。
放在腿上割!下面有空间。
第二块完工。
第三块开始切割。转弯之处,要上下移动,慢慢转,慢慢切割!
另一边。

楼主:
尾巴快切完了!
OK
放在一起看看
单独来个
废料还不算多
三块放一起来个全家福
补充详细尺寸
没有太长的尺子,卷尺代替,卷尺总是不老实,给它一脚!
方向舵切割线
主翼细部尺寸
升降舵尺寸
准备切割

楼主:
尺寸划完,放在一起,再合个影
开始细部切割
继续
准备切割扇形孔
正在切割(全神贯注)
大略切割完毕,又有了一点垃圾
大家猜猜为什么要斜着割开
后半部分
主翼定位孔

楼主:
切割方向舵
开始切割斜坡
用尺子按住
刀片45度倾斜切割
角度不要时大时小
特写
补刀
也可以这样补刀
刀片越锋利越好,千万不要碰到任何硬物,特别是刀尖

楼主:
补刀时注意刀锋与长边在一条线上!
看着这些薄屑,就知道刀得锋利程度了
尾巴切好了,拼一下!
继续
修边
升降舵切开
凭感觉切条缝
另一边
旋转轴线上的要用尺子,不然不直!
终于下来了
切斜边
进行中

楼主:
继续
ok
来个局部特写!断面很有质感吧!!!!
切副翼开始了,为了给大家介绍两种不同的铰链制作,副翼只切一大半的深度!不要完全切断!
控制好走刀的力度!
两手拿两边
轻轻掰开!
背靠背
放桌边切斜坡!
切法同前面,不过更要注意不能多切,否则穿孔!
注意刀的斜度一致
特写!

楼主:
继续
go!
放玻璃桌边最好切!
不要让刀剑碰玻璃!也不要切钢尺!
继续!
还有,副翼可真多
累呀
终于切好了
看看成果!
不错吧!特写!
可否得个A+?
都切好啦!

楼主:
放大点欣赏一下
先介绍第一种铰链做法!副翼没有切断的一边贴透明胶补强
另一边也一样
放上来看看,贴的还算平
切的斜边贴粘性强的胶带,因为是不光滑,我找不到好的胶带,只有用纤维胶带,厚了点哈!
贴好了,效果还行
多活动几下,拉伸一下
另一边
剪断
摆平了贴,否则打不开!
适当用力合拢几下

楼主:
角度还可以
侧面看看
换个角度
很直哦
再打开几下看看
好了
放上来瞧瞧
搞定一块
这两块介绍另外的铰链做法
魔术开始啦,双面胶剪好错开贴上
把纸皮掀起折过来
特写
再来一个看清楚哦

楼主:
贴好一个了,中间过程大家很好想象了,不多说啦
全部贴好,快吧!
透明胶补强保护!贴法同前面介绍
最后的样子
背面透明胶补强保护!
还有要贴的吗?升降舵啊
多用手来回在透明胶上推推!
很灵活啊,没有一点虚位!麻烦点,我还是向大家推荐这种铰链做法!
这种总觉得靠不住,还比较涩!
这种就好多啦!
再看看
放一起

楼主:
这个环节对于不常摔机的人可以略过!
一般板的开裂都是从周边开始的,因此,我不会大面积的贴膜,但是,
周边加强是------
非常有效的!!!!!!!!!!!!
三片都加强完毕!4mm炭管贴上!
细部特写!
另一端
漂亮吧!
靠近转轴处补强一下!
最后结果,裸机部件集合!
铺这多报纸干啥???
一号嘉宾出场,今天表演,换脸!
这是演员!集结待命!
摇摇匀
噗~~~~~~~~~~

楼主:
拿掉压重
干后揭开,哇,好比鸥提佛!
放上来欣赏一下
轮到尾巴啦
开始化妆
这是辅助用品,物尽其用嘛
尾巴也翘起来啦
你也要上来摆一摆
机身咋办?先粗略画个模样!
剪开,蒙上,压上!!螺丝钉高兴啊,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
均匀喷~~喷~~喷!
脱衣服!好漂亮哈!打扮一下就是不一样!

网友B:
楼主舵面用纤维胶带链接会不会太涩了?

楼主:
靠!越写越来感觉啦!
还有一面要喷!
哧~~~~~哧~~~~~
还有个小红星要搞
估摸着搞的,还算对称!
主翼的下面!
把个阳台搞的乌烟瘴气!
图装后的半成品!
翻过来!
开始拼装!
楔子插到孔里定位!
插入前的效果!
插好后的效果!前面用胶带临时粘一下!

楼主:
拼好后效果

下一步,胶枪上场!

空机称一下!

胶枪粘接的效果特写!多练习!

粘好上面!很直吧!

全部粘好!

再称一下!

卡片自制舵角

开个槽插入!

孔的投影要落在轴线上!

开孔特写!

方向舵舵角开孔

楼主:
舵角要少打点热融胶加固!

正面一样!

方向舵,注意孔和轴线的关系!

副翼舵角

另一边加固

正面

另一边的正面

拉杆出场!1mm钢丝和2mm炭杆用线绑紧!

另一头,做个弯调节长短!

卡子,不用弯Z字了!

副翼的拉杆!

楼主:
全体集合!

装舵机,装一边算了,免得打孔!

装好两个!

副翼比较涩,用辉胜的,拉力大点!

装摇臂

开个长方孔

热融胶~粘!不要粘太多啊

魔术贴

粘这里电调用的

接收机下面,粘!

ok,接收机天线搞断,装上小香蕉插!方便换接收,不用动天线!

舵机装毕!

楼主:
测试舵面角度!还行!手要照相,操控以日本手(脚)代劳!

副翼舵面角度还好!接近90度!

升降小了点,算了,不调了!

方向舵够大!

电池的位置可以调节!

这边的总效果

该上电机啦,这是什么?儿子玩具堆里找到的!

随手画个园

再来个十字

粗活只有美工刀上啦!

楼主:
原来圆是这样画的!两只笔拿稳哦

大小合适了,开槽!

两横一竖就搞定一个!

做记号打孔

我的剪刀是万能的!

KT上做记号切割!

粗略画下,深度拿电机比画一下ok

切好,抽出!

粘的还不错,抽样检测合格!

开槽两边都要用纤维胶带补强!

就是这个效果!

特写!

楼主:
后面的效果!

电机装上!用螺钉方便拆卸。

特写!

再来一张!

装上浆后

如果是初学的,在木板后加点支撑,一般摔机都是头朝下的,KT板支撑可以缓冲一下!

远看效果,加的支撑不增加阻力。

躺下看看

这是做什么的?

装上后的效果!

近一点看

换个角度

楼主:
后轮没有拍照,和这个一样!可以随方向舵转向!
我一直这样用很好!前提是用我前面推荐的方法做铰链!无虚位,抗冲击!

最后摆几个pose

pose 1

pose 2

最后称一下,不含电池哦

pose 3

pose 4 天黑了,在灯光下看不出高贵的气质来哈!

先写到这里,吐血了,要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

网友C:
顺便连图纸一起都给发上来好了!
这是我看到的最详细的制作帖子了
非常有帮助

网友:
带起落和电池251G 不错
手工很好啊, 比我最用心做的那架都好很多

网友:
顶 加精啊
lz手艺超级棒

网友:
楼主好手艺呀!赞一个!

网友:
最喜欢这张,很有代表性——放着家务不做,一个人做飞机,LZ的脚很上相

网友:
顶、顶、顶
可不可以发张图纸、、、565356019@qq.com.谢谢

网友:
不顶不厚道啊!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D:
做的很好!
有两个建议:副翼舵机按到机翼下边会更美观些,另外,这种黑色舵角不适合KT3D,各舵面的舵量肯定不够。

网友E:
请问, 那250g是不带电池的重量吗 ?
我感觉带电池重量应该有三百多克,差不多400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观察自习啊~

网友G:
牛人, 不知道你这架飞机做了多久哦, 我现在做3D机都是能省则省了哈哈,楼主切副翼很有耐心哦, 我从来都是直接切断再用透明胶粘的的呵呵

网友:
牛啊,偶的手也痒了.

网友:
吐血看贴,吐血顶!!

网友:
33楼真仔细啊    LZ果然放着家务没做   哈哈哈哈

手艺棒!!

网友:
我从来都是补了又补,只要还连在一起就不做新的。做新的太烦了

网友H:
这帖子应该射精!!确实不错!LZ在哪里?天气好像很温暖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J:

经过我长期滴关注,LZ在深圳宝安

顶,顶到射精为止

不射精就顶到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经过我长期滴关注,LZ在深圳宝安

顶,顶到射精为止

不射精就顶到死

我在南山,我早就加你为好友,你在宝安还是在西乡?还是其它地方? 有空一起飞吧!

网友K:
LZ手工了得,小生对LZ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呵呵。
刘大哥这架飞机是送儿子的吧?昨天风太大了,小弟哪也没去,有空再一块飞呀!
经查,楼楼上的应该在平湖那边。

网友L:
手艺不错。不过隔空切KT板会粘刀,割起来不舒服,而且要很慢,走直线不好掌握。建议不要隔空切。铰链建议全部采用副翼的连接方法,但只要在上面连接处粘透明胶带,下面就不要粘了,强度绝对没问题,而且不会发涩。其他那两种连接法时间长了都不牢固,而且有虚位。还有热熔胶很多地方不需要用,否则只能增加重量。起落架最好用直杆不要有弯度,否则颤度会很厉害,降落时很容易螺旋桨着地。个人点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连图纸一起都给发上来好了!
这是我看到的最详细的制作帖子了
非常有帮助

index 图纸 在论坛有很多,搜索一下就有。细部结构都是估摸着画的,每次都不太一样,只要对称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好!
有两个建议:副翼舵机按到机翼下边会更美观些,另外,这种黑色舵角不适合KT3D,各舵面的舵量肯定不够。

好建议,下次会考虑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建议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 那250g是不带电池的重量吗 ?
我感觉带电池重量应该有三百多克,差不多400G的

不带电池,我的电池70g 加起来起飞重量应该是 320g左右。

网友:
真是一个好贴,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人, 不知道你这架飞机做了多久哦, 我现在做3D机都是能省则省了哈哈,楼主切副翼很有耐心哦, 我从来都是直接切断再用透明胶粘的的呵呵

主要看做给谁飞的,我自己飞的也是能省则省,2~3小时搞定。给儿子的要细致点,他一般不会炸机! 也很爱惜飞机。这次飞机做了一整天,还要照相,大部分是自己边做边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帖子应该射精!!确实不错!LZ在哪里?天气好像很温暖啊!!

深圳的天气四季如春哈,有空过来转转!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手工了得,小生对LZ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呵呵。
刘大哥这架飞机是送儿子的吧?昨天风太大了,小弟哪也没去,有空再一块飞呀!
经查,楼楼上的应该在平湖那边。

sallycao也来捧场啦,多谢!很多都是跟你学的,并且你做飞机是该加强的加强,很到位的。我这是想给新手一点启发,做的比较过细哈,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取舍吧。
   等我儿子考完就有时间啦,估计本周有可能。到时候一起飞啊。

网友M:
不错,详细!!应该是330吧?图纸论坛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手工了得,小生对LZ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呵呵。
刘大哥这架飞机是送儿子的吧?昨天风太大了,小弟哪也没去,有空再一块飞呀!
经查,楼楼上的应该在平湖那边。

恭喜你,插对了  (谁说没表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错,详细!!应该是330吧?图纸论坛上很多。

看来飞直机的人对固定翼就是不了解!:loveliness:

这不是330,是最近很火的,比330更好控制的INDEX

网友: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雷峰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第2中铰链方法值得试试,还没想到用双面胶这么绝的方法,哈哈

网友N:
终于让我找到怎样安装了,以前我都是把两块搞成三块,再打胶的,多了几十克,

我空机280G,电池有100G不知道好不好飞?

LZ好像用的是2212的电机哦,和我的一样,

恭喜恭喜,LZ又得新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终于让我找到怎样安装了,以前我都是把两块搞成三块,再打胶的,多了几十克,

我空机280G,电池有100G不知道好不好飞?

LZ好像用的是2212的电机哦,和我的一样,

恭喜恭喜,LZ又得新欢!!

2212电机不错,价廉物美!只是这次买的质量下降了!图上这个电机买回来外转子就偏心,换起来也麻烦,就在外面贴些胶布粗略配平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艺不错。不过隔空切KT板会粘刀,割起来不舒服,而且要很慢,走直线不好掌握。建议不要隔空切。铰链建议全部采用副翼的连接方法,但只要在上面连接处粘透明胶带,下面就不要粘了,强度绝对没问题,而且不会发涩 ...

只要刀锋利,把握好角度,就可以空切KT,我经常一手提KT一手拿刀直接切。记得是相对割的动作,好于横着切!

网友:
我后来造机也是隔空切,效果很好。不过造得太多,现在已经造的不爱造了!

网友:
模范教学贴呀..

网友O:
顶了 哈哈
   请问下楼主 你用的遥控是  哪种型号的。 还有电机?? 多钱买的

网友:
对LZ的技术小弟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谢谢你分响你的技术成果.!!

网友:
总算射精了

哈哈

网友:
KT330经典制作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刀锋利,把握好角度,就可以空切KT,我经常一手提KT一手拿刀直接切。记得是相对割的动作,好于横着切!

我在过弯路,或者掏空的时候空切,走直路的时候坚决不用,因为切出的线条绝对不直,实在是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O:
顶了 哈哈
   请问下楼主 你用的遥控是  哪种型号的。 还有电机?? 多钱买的

电机是xxD的2212 KV1000
XXD的1060浆
电调 杂牌20A
电池是 11。1V 12C 1300mAH
小布丁类O圈

网友:
上了这么多图,介绍这么详细,楼主辛苦啦

网友:
第一次认认真真看完这个贴,好累啊

贴子实在不错,不得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