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CP2和COLCO 雷鸟选哪个

楼主(2008-01-13):
看上去价格差不多,淘宝介绍CP2是六通的,而雷鸟是4通的,选哪个好呢?就400~500左右的价位,要求性价比高,做工精细的一款,或者各位可有其他款式型号的推荐?谢谢!!

网友:
入门的话,就选雷鸟吧。六通机难飞、难调...

网友:
入门用雷鸟,CP2用的太一般的设备难调难飞不耐摔

网友:
入门先六通真的很难飞啊,我就是买的六通,现在一个星期了还升不了空的

网友:
虽然我也是菜鸟,没有飞过六通道的,但是四通道肯定要容易飞些,新手还是先练简单的好

网友:
入门选lama吧 耐摔配件足

网友:
恩!飞好LAMA 就飞450吧维修便宜哦

网友:
别选CP2就对了,技术好的才飞得了这个机的吧.

网友:
雷鸟6通道的真不适合新手吗?
那为什么有人介绍这些

网友(2008-03-20):
雷鸟4通的多少钱啊 给我个卖的地址我看看
本来我还打算买CP2呢```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我用的就是雷鸟kT2002那买499大洋,练了一段时间感觉是只要调的好还是好飞的.

网友:
买了CP2后悔,还是LAMA好

网友:
我第一架是cp2 ,第二架是雷鸟;如果楼主一定要在这2者选,选雷鸟吧

网友A(2008-04-19):
坚决买esky004,做工比雷鸟好多了,配件也便宜

坚决买esky004,做工比雷鸟好多了,配件也便宜。我就先买的雷鸟,问题一大堆,后来不得不买了004
雷鸟的问题:1遥控器做工严重不好,我的后盖居然少了2个安装螺钉(共4个)。电路板做工不好,和esky的差很远,网上找图对比一下便可。说是六通道可是无相应的开关。我的雷鸟控用了不到半小时,第电压的报警就开始叫了,而电池有电。我只好把蜂鸣器的电路短掉。
2旋翼头的头球和日字框的头球与双孔拉杆的环虚位太大,着陆重一点,必然脱出。搞的飞行的时候老是去纠正很不爽。
3混控太脆弱,混控板上的一条敷铜线烧短了,我将起跳线后,飞了不到一个电池,尾电机不转了(换了一个新的尾电机),我也找不到毛并在那里。
于是我就不完雷鸟了,去买了一个004,到现在飞的还挺顺,对尾能悬停10多秒了。
4关于配件,taobao上004的价格很多是雷鸟的一半有的还更底,004也没有很多人说的那样,比雷鸟容易坏,配件便宜的多。

网友(2008-06-09):
凑个热闹

网友:
雷鸟好~~!!

雷鸟好~!!绝对·~~哈哈

网友(2008-11-05):
回复 网友B:

“配件也便宜”我靠你去死吧
ESKY就赚配件的钱,你还说他的配件便宜
你不会是ESKY的拖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坚决买esky004,做工比雷鸟好多了,配件也便宜。我就先买的雷鸟,问题一大堆,后来不得不买了004
雷鸟的问题:1遥控器做工严重不好,我的后盖居然少了2个安装螺钉(共4个)。电路板做工不好,和esky的差很远,网上找 ...

这个到是真的,雷鸟做工和电子的精密度比不上ESKY,小品牌靠不住,我建议你ESKY,玩好后直接上450,ESKY到是没雷鸟耐摔,300级的小电直么,要耐摔的干啥,摔能摔几个钱,玩电直就是玩配件,买ESKY-004吧

网友:
不如,模拟器先,450后,  玩小电直照样要练模拟器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