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S的质量好吗?

楼主(2008-01-13):
本人准备买个450的电直,在固朗4501ABCDS间徘徊,我发现450S的性价比貌似是最好的,但不知道具体如何,请各位模友推荐下.
450S全机有几个部分是金属的?主轴是塑胶的吗?还有这款飞机飞行稳吗?
还有最大的问题!!~这款飞机耐炸吗?如果一次从1米的地方掉下来,需要大修吗?

网友:
呵呵,从1米下来的话,主轴、主横轴、主桨、尾横轴百份之99%都是要更新的。

网友:
GL450S在价格上来说应该不错,最小摔一下一般是主桨,横轴!要是大摔就说不好了,呵呵,飞的差不多了,对机机控制感觉好了,可以在关键部件换成金属的,(像主桨夹和中联,十字盘,尾桨夹和中联~~~~~~)

网友:
建议直接上金属版的C或B.朔料的肯定没有金属耐炸.就算你不炸,朔料的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比较大的虚位.

网友:
还是上C或者B或者AD吧!金属的用了就知道!

网友:
金屬偏軟哦!

网友A:
固朗的金属件太软了,我想我以后不会买固朗的机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朗的金属件太软了,我想我以后不会买固朗的机机了。

网友:
看来要考虑其它JJ了。。。

网友:
同一樓上,喜歡WING的尾推~

网友:
我觉得GL的机子。。
一定要有经验的人才能用。

网友:
要买的话。。我会买450C!!!!

网友:
450C不错的,S型没用过,不知道,不过主轴这些应该还是金属的

网友B:
如果没有亚拓的话,GL还是不错的了。

如果没有WING的话,GL的性价比还凑合。 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亚拓的话,GL还是不错的了。

如果没有WING的话,GL的性价比还凑合。 但是。。。。。。。

元帅是欲言又止啊

网友:
推荐亚托和WING, lz 不妨先逛一个月论坛,看看大多数人的评价心里就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