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P和雷虎V2.5的抉择!

楼主(2008-01-13):
春节即将到来,想直接上50油机,因为深深的被50机发出的轰鸣声和眼花缭乱的3D动作所震撼,所以想挑其中一款,其间也查了不少关于这2款机帖子,都蛮喜欢的,难以抉择,目前手头资金只限于买一台,要不然都买回去自己做比较了,所以请老鸟们给点我这新手一点小小的建议吧,谢谢了!

网友:
新手还是免了吧!别人玩的震撼不代表你能玩的震撼,你买一个油机还要准备一个油机的钱维修。今天新闻没看么,香港玩油机一个人被机子打成重伤。你能把450玩的震撼了再考虑油机吧,那毕竟不是玩具,是有危险性的。

网友:
600N漂亮,雷虎经典!

网友A:
600NP很漂亮,配件齐全,CCPM。雷虎更适合练习起步,经典,有了雷虎你可能还想600NP,但是有了600NP可能就不想雷虎了。呵呵,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NP很漂亮,配件齐全,CCPM。雷虎更适合练习起步,经典,有了雷虎你可能还想600NP,但是有了600NP可能就不想雷虎了。呵呵,个人看法。

经典,兄弟说的不错呀:)

网友:
600NP,一步到位.  2.5V性能平平.

网友B:
雷虎更适合新手,好飞.600NP维修配件贵.不用考虑什么一步到位的想法,没有哪个人第一架飞机就可以从悬停一直飞到3D的.等你的技术好了再考虑换更好的

网友:
600NP, 不能飞悬停吗??

网友:
600NP ... 还要把炸机成本算上

网友:
2.5V不会炸的,有不会咋的唧唧告诉我,多多钱我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虎更适合新手,好飞.600NP维修配件贵.不用考虑什么一步到位的想法,没有哪个人第一架飞机就可以从悬停一直飞到3D的.等你的技术好了再考虑换更好的

600NP配件贵? 做过对比还是随口说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雷虎更适合新手,好飞.600NP维修配件贵.不用考虑什么一步到位的想法,没有哪个人第一架飞机就可以从悬停一直飞到3D的.等你的技术好了再考虑换更好的

雷虎横轴 40一根,亚拓 60两根
雷虎主轴 100一根,亚拓 105两根
雷虎尾管 85一根,亚拓  105两根
雷虎平衡杆 45一根 亚拓  50两根
雷虎皮带 215一根,亚拓   65一根
雷虎脚架 115一套,亚拓   60一对再加脚架铝管 50=110
这些都是最常用的
哪个更划算呢

整机雷虎都是塑料件只有十字盘是金属的
亚拓金属十字盘\金属相位块\金属副翼控制框\金属中联\金属刹车盘\加强底版
这点金属件如果按照雷虎原厂升级件来算的话在2000左右
你算算哪个更划算就清楚

600比雷虎便宜的多的多
同时需要升级的产品数目也少的多的多

金属桨夹  亚拓 420 雷虎 965
金属SF摇臂 亚拓 160 雷虎420
金属副翼控制臂 亚拓 170 雷虎 440
金属左右控制臂 亚拓 185 雷虎420

同时雷虎还要多升级金属中联 780
金属副翼控制臂 440

以上这些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
再比较下X-5的配件凑凑热闹

引用 网友C:

雷虎横轴 40一根,亚拓 60两根
雷虎主轴 100一根,亚拓 105两根
雷虎尾管 85一根,亚拓  105两根
雷虎平衡杆 45一根 亚拓  50两根
雷虎皮带 215一根,亚拓   65一根
雷虎脚架 115一套,亚拓   60一对再加脚 ...

X-5     横轴    40      2个
           主轴    85      2个
           尾管    70      2个
  4毫米平衡钢丝  42   2个
         皮带          65    1个
          脚架片   37  元 12片(一般砸机只会坏1,2片)
整机无须升级,全金属悬一头和尾波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参考一下:雷虎和X-5的旋翼头

近距离雷虎的头:

X-5 的头;

网友:
X-50的灵活性真是没得说!

网友:
代理都出面了,LZ慢慢选吧,初学者还是经济的最好,性能都不错了!

网友:
扔掉我的天子30,选择600N。

网友:
600NP买 了不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虎更适合新手,好飞.600NP维修配件贵.不用考虑什么一步到位的想法,没有哪个人第一架飞机就可以从悬停一直飞到3D的.等你的技术好了再考虑换更好的

同意!我就是飞雷虎50V2,3D动作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升级任何的金属件,雷虎的塑胶件非常耐用,最关键还是舵机的速度要快些,力量要大些,发动机动力要好,新的V2.5是双推拉的比我的反映还要快,我都飞过的才说话的。

600n我也飞过的而且是顶级的配置全数码舵机,611陀螺,OS50但是感觉并没有很犀利的感觉,问题还是在发动机没有调到最佳,不要以为装一个定速器可以一劳永逸,没用的,很多时候在做一些列连续的大动态动作还不如使用混空进行主动补偿动力!

选择哪个都可以,但是要知道机身只是直升机的一部份而已!其他的部分同样重要,在某些时候可能比机身还重要一些。

网友E:
建议你还是直接上600NP,无论从价格和性能以及性价比上都要远远高于雷虎,雷虎虽然经典,但是飞模型要的不是经典,要的是澎湃的动力和良好的飞行性能,最低的维修成本,飞模型没有不炸的,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没有人规定新手不能飞油机,只要你爱航模你就可以选择它,但是一定要买好东西,国内的和其他性能和配件不好买的就不要考虑了,现在说到雷虎和亚托了,抛开性能上600NP的优势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说炸机成本,600NP的耐摔性确实比雷虎要强好多,前者也就损失桨,几跟轴,脚架,尾管,副翼等,配件价格大家可以算,要比雷虎便宜好多,再说雷虎炸机,除了发动机以外的基本上都不用再想能保留的了,全是塑料件(升级成600NP的那就要再拿出一个JJ的钱来吧),新手只是暂时的,你不会当一辈子的新手,总有一天你要航线,要3D的,在你狂炸的时候,和后来倒飞的时候来到了,那时候你就会庆幸自己选的是600NP了,呵呵,本人的一点看法,要是有分析的不对的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目前我还是喜欢雷虎,我自己也是飞雷虎,如果做3D,选600NP,如果就是过瘾,那就雷虎。

雷虎航线很不错,本来也就是为F3C设计的。调整简单。玩的人也不少。

网友:
雷虎也在油机很久了
我看了trex 600 有些东东还要加强。。例如,接受器和电池的位子。。还有发动机前的设计。

网友:
V2.5前面的四个舵机该怎么配?

网友:
用HITEC 5625也就可以了,便宜点3001也可以,贵点9255,9252也行!看自己了

网友F:
楼上兄弟,不是说雷虎这种非CCPM直机,有个什么总螺距的舵机,得比其他的要好一些吗?

网友(2008-03-03):
亚拓600N的配件贵
尾部齿没壳。。。齿容易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还是直接上600NP,无论从价格和性能以及性价比上都要远远高于雷虎,雷虎虽然经典,但是飞模型要的不是经典,要的是澎湃的动力和良好的飞行性能,最低的维修成本,飞模型没有不炸的,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没有人规定新手不能飞油机,只要你爱航模你就可以选择它,但是一定要买好东西,国内的和其他性能和配件不好买的就不要考虑了,现在说到雷虎和亚托了,抛开性能上600NP的优势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说炸机成本,600NP的耐摔性确实比雷虎要强好多,前者也就损失桨,几跟轴,脚架,尾管,副翼等,配件价格大家可以算,要比雷虎便宜好多,再说雷虎炸机,除了发动机以外的基本上都不用再想能保留的了,全是塑料件(升级成600NP的那就要再拿出一个JJ的钱来吧),新手只是暂时的,你不会当一辈子的新手,总有一天你要航线,要3D的,在你狂炸的时候,和后来倒飞的时候来到了,那时候你就会庆幸自己选的是600NP了,呵呵,本人的一点看法,要是有分析的不对的欢迎大家指教.

这种回帖说话一定要负责任!要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
我两种机型都有,都在飞。感觉即使你说的不是反话也是太夸张了。我还没见过塑料雷虎摔废的,亚拓却见过。亚拓就是豆腐渣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回帖说话一定要负责任!要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
我两种机型都有,都在飞。感觉即使你说的不是反话也是太夸张了。我还没见过塑料雷虎摔废的,亚拓却见过。亚拓就是豆腐渣做的。

是的,我见人家雷虎炸,塑料件也就坏个舵机支架、脚架,机身基本都不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兄弟,不是说雷虎这种非CCPM直机,有个什么总螺距的舵机,得比其他的要好一些吗?

继续期待高人答疑...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是菜鸟。理论上雷虎达到如亚拓这种ECCPM头的飞行性能是可能的。
在大桨、副翼、重量等机械数据相同的前提下:
理论上总距舵机要ECCPM单舵机的三倍扭力;
副翼/升降舵机要ECCPM单舵机的二倍扭力。
如亚拓用9252/6。5KG:
理论上雷虎总距舵机要19。5KG;副翼/升降舵机要13KG。
这就是所谓ECCPM的优势。
过去大力舵机少有且奇贵,现在这种优势已不明显了。如本人的雷虎用的舵机是:总距舵机JR8911/25KG;副翼/升降舵机JR8321/9。5KG,供参考。

网友:
NP太贵  600N就行了        要不就X TREME 50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