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不断,高手支招!万分感谢!!

楼主(2008-01-13):
有个2217的
电机
1100KV的,需要配个电调,我听说电调弄不好会烧会散热不好,请问需要多少安的电调??是越大越好吗?新西达的可以吗?我的是15c 11.1伏 2200毫安
电池
.

网友A:
新西达30A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B:
30A的就可以了!呵呵!才60多块不到70元,15*22=33A,而30A的电调足以应付33A的!呵呵!

网友C:
2217用1060,25安就可以了

网友D:
25A完全够用。

网友E:
25A电调可以,甚至20A的也用过,还要看用的桨,一般我们用的还是30A。

网友D:
2217,1100KV,11.1V也就是用到10寸桨,25A电调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