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GL450套装有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8-01-13):
买回来的时候副翼对尾的时候反向(就是打左的时候副翼向右),,想调回来正向,,是否在(正反设置)里把把副翼设置为逆向(本来是正的)就可以了??

可是我调了,,,副翼是正常了,,可以其他就不正常啦,(油门变成了升降,升降变成了油门)

请懂的大虾出来说说怎样才能调好,,

网友:
请和我联系 QQ229002989   0755-84006651      GLMX   刘云飞

网友:
I also order one , and waiting for delivery. Concern!

网友:
出现这情况不用设置正反.在参数设置的6十字盘参数调整那里把副翼的百份率.比如原来是50%的设置成-50%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晒,,,楼上,..,搞好了..又学到了东西..呵呵

网友:
hi, my order is received. But the ESC seems have problem. When I push up the throttle, the motor does not rotate. Is it related to ESC problem?

网友:
楼上的.我英文不行.你意思是不是你推油门马达不转呢?
如果是的话.先查看机子接上电源时马达是否有音乐?如果有检查电调的进角和启动模式是否适合.
如果无音乐的话
1.检查电调是否与接收机的油门通道连通.2.电调的三跟线是否和马达连通.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one more question is that should i change the throttle to revise mode or normal mode? anything I have to do or check before I starting up my heli? BTW I use the original TX. Thank you all for your help

网友:
Futaba控的话,油门通道应该反向。象八楼说的,你应该看一下电机有没自检音。

网友A:
how about if the TX is WFLY 6 channel?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how about if the TX is WFLY 6 channel? thanks

没问题,不过试机时不要装大桨。

网友:
hi all, can I use futaba 6exhp with WFLY6channel receiver? thanks

网友:
WFLY的接收与FUTABA是通用的.只要频段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