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摇臂如何调到中点?

楼主(2008-01-13):
控开机微调到中点,开接收,
舵机
通电,可就是舵机摇臂总是安装不到中点,要不左偏,要不右偏。
有办法将摇臂安装到刚刚好在中点的位置么?

网友A:
沒辦法~
用SUB TRIM修正 微調也行

网友B:
微调修正.

网友C:
要中点干吗,小泡沫机,差一点无所谓,尽量居中就可以了,具体调整,还得上天后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