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升级004,有何建议?

楼主(2008-01-13):
想买一lama3练手,之后再换004,不知lama配件和004有无通用,到时再买个004空机即可,不知可行?望大虾们赐教。

网友:
当然可以! LAM A 改装群 :41828351

网友A:
别听上面的忽忧…他就爱玩lama 所以当然希望你买了 我也最爱玩Lama但我告你他和004好像没有通用的件吧 不过也推荐你买lama 有他自己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上面的忽忧…他就爱玩lama 所以当然希望你买了 我也最爱玩Lama但我告你他和004好像没有通用的件吧 不过也推荐你买lama 有他自己的乐趣!

   起码4合1是不一样的,马达也不一样~~~~~~~~~~~~~~

网友:
无通用性可言,操控感觉也完全不同

网友:
有一个通用件:控

网友:
没玩过004```````
我刚开始玩模型一个月``````

很多不懂````````

听大家一讨论,我也看看004了```

大家觉得013怎么样???   考虑做为下一部机.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
我也喜欢013 014

很帅...虽然是450的低级....

但是对于经济条件的  还是很有诱惑的.....

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