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船底的洞怎么补?

楼主(2008-01-14):
修改玩具船底时, 出了个小洞, 用电烙铁补, 变成一个5毫米大洞,

不用胶水, 怎么办?

网友:
没搞错吧,补漏还不要胶水?

网友:
用热溶胶吧,方便快捷,等冷却后可用刀把多余的刮去,表面又可保持光洁

网友:
如果有点心机,可以用原子灰,,刮掉多出的,然后打磨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玩具船底时, 出了个小洞, 用电烙铁补, 变成一个5毫米大洞,

不用胶水, 怎么办?

用AB胶(双组份),洞太大,加一块塑料片,修补后强度不亚于原来材料。我试过多次了。

楼主:
用铝片, 然后烙铁加热嵌进去, 打磨后很好看

网友:
用ab胶(环氧)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铝片, 然后烙铁加热嵌进去, 打磨后很好看

下发各部委照此办理

楼主:
而且铝片打磨后光滑的表面对减少阻力有作用

网友B(2008-04-04):
引用 网友A:

用AB胶(双组份),洞太大,加一块塑料片,修补后强度不亚于原来材料。我试过多次了。

AB胶不怕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胶不怕水吗?

能补油箱了还能怕水?

网友:
看我的大脚和简易船

网友:
用点玻璃布搞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