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需要用多大的桨??谢谢!!

楼主(2008-01-14):
我做了一架微风,起飞重量1100克左右,用2217(1100KV)的
电机
,30安的电调,2200毫安 11.1伏 15c
电池
,要配多大桨最好???谢谢!!

网友A:
9050 巡航.
1060 或者 1080 飞特技.
要使用直驱桨, 最好别用减速桨.
另外, 好像楼主发贴了不需要输入验证码了.

网友B:
2217KV/1100:GWS1060HD:
11V 19.5A 8450转,1012克
10.5V 17.4A 8220转,953克
10V 17.2 8030转,903克
9.5V 15.9 7730转,83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