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设备 的新发现。。。。。

楼主(2008-01-14):
前个星期买啦架esky的喇嘛 在家里玩   。。。  用的ff8 飞的  原配设备闲置下啦   闲来无聊 拆开看看   我靠  发现 别有洞天  哈哈 先看图

经过研究发现 上面的 红色的开关 一个是ccpm的混控   一个好像是v尾的混控   下面两个 一个是 6通的正反  还有个不知 。。。
看看 esky的 产品线  估计他的ccpm的飞机的控 都 是一个板的   有哪位好心的魔友要是有esky的六通孔  拆开看看 最好上个清晰的照片比较下  估计加点 零件就能有台ccpm的 控玩  哈哈  。。。

网友:
有 这等好事?回家试试

网友:
哦??我还没拆过看呢!

网友:
有这等事?

网友:
之前我问那问题不就是混控问题嘛
现在就是调这个开关解决了

楼主:
是要看看怎么改成 ccpm的 绿通控     不只有一点混控  应该还有点调整的 选扭       看看怎么加
有哪位摸友有esky的 ccpm的控搞开 看看     是那里要加东西  .....   咱就diy下  ...

网友:
我有0406A,照片如下,不太一样,0406可能一样.

楼主:
你那是早期一款的  和我以前旧lama的设备很象    不过看电路好象就是 把高频部分 分开拉    芯片应该是一样的
能在上个清晰点的图吗  ??
最好上个背面的  看看

网友:
lz的是新版的,可以,加上2个5k电位器、两个开关即可。

网友:
0406A要多油门曲线和油门斜率调整旋纽,和倒飞,锁定开关,所以可能不同多一点,0406可能相同.东西在办公室,现在拍不起来.

网友:
手边没数码相机,改天上接线图

网友:
和我的esky0406A电路板一模一样,就是控顶上少了两个开关和两个电位器.

网友:
esk的东西,扳子都是一样的

网友:
新板的0404、0406、0406a电路通用

楼主:
谁上个 详细的 接线图看看   两开关 核 两个 5k的 点位器   。。。 怎么接的 。。?

网友:
我不会贴图,用万用表量了量我的ESKY0406A的接线情况.
R35右边上下方向的两个触点是IDLE UP,这个开关没用过,我怀疑是3D开关,断开是航线模式.
IC1正上面的两个触点是GYRO.SW,控制陀螺仪的.
R40电阻下面的三个触点是PIT.TRIM,接5K电位器.不知干什么用的.
R41电阻下面的三个触点是HOV.PIT,接5K电位器.可微调螺距.

楼主:
等个 图   要是 不知道怎么 上 能把图发给我吗  我邮箱地址是 119578628@qq.com
谢拉   研究下  我会发上去的

网友:
拍了图片,明天上图

网友:
我的LAMA控与LZ的的不同!

楼主:
等图研究下   谁来搞个 图雅 。。。

网友:
等图片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顶楼主
等你的研究结果

网友:
植的顶起来.

网友(2008-03-02):
LZ抓紧时间啊,等着学习那.

网友(2008-04-06):
顶楼主
等你的研究结果
我的lama控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不错!要顶!正好有台LAMA新版控!

网友:
我的是08年4月刚买的新版 0406A ,电路版好像和LZ的一样,只是多一个开关,两个电位器。哈,LZ有改的空间呀。

网友:
上图呀,不要光说不练好不好

网友:
我的和LZ的一样!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