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你們不要再把 "非鎖定模式這一套" 應用到鎖定模式上***

楼主(2008-01-14):
我開了這一個新的標題, 希望大家都可討論討論~

在非鎖頭模式下, 調整尾巴中立點, 我是絕對的認同~
因為servo 在不動的時候, 是會回中位的 (正如我們駕駛時, 一直都想把方向盤回中就能走直線)
此時如果尾巴中立點正確, 的確 gyro 是不用修正~
駕駛者除了可以自行切線外(rudder 打舵), 還做了gyro 的角色(保持車子在同一行車線上走)

但在鎖頭模式下, 尾servo 是不會回中位的
你可想像車輛開了自動導航一樣, 行直線,轉彎, 保持車子在同一行車線上走, 都由它負責
只是它不會自己切線的 (正如直昇機的尾巴鎖得很好,不會走尾),
只有當駕駛者手動方向盤, 車子才可切線( 正如我們打rudder 舵一樣)
當切線動作完成後, 沒錯, 我們rudder 杆是回中位了, (正如方向盤回中了)
但自動導航的車子, 可能現在還在轉彎, 所以, 車輪狀態不是回中位的
(正如我說, 鎖頭模式下, 尾servo 是不會回中位的)

我想說, 有些人設了中立點以後, 在鎖頭模式下發現左右自旋速度不一樣
是因為你們沒有把左右行程設置相同
就像車子的方向盤是正的,但車輪是偏了一點點, 然後再讓自動導航幫你駕駛
試想像, 駕駛者想切線的時侯, 就會出現有一邊轉多,另一邊轉少了的情況吧~

在非鎖頭模式下, 推rudder, 不論怎麼樣, 當放手時它都會回到中立點
(當然如果不回中就可怕了,飛下來, 那怕不會自轉再炒機)

那在鎖頭模式下,而且設好了中位, 現在我一接電,servo 到中位停止,我只要推一下rudder, servo 就動了, 然後停在某地方
它不再回中位了,你們還說它有中位嗎? 此時再起飛, 難道飛機會不停地自轉, 然後gyro 不停地工作嗎??
如果是真的話, 請你們在起飛之前,不要動rudder, 還不要移動機體啊, 否則中位變了, 以致增加gyro 工作量 (呵呵~)

我想總結一下, 用401 在鎖頭模式 時:

設置中立點與否, 是不會對其鎖尾能力有大的直接影響 , 因為已經交給gyro 工作了

已經設了所謂"中立點"的, 會使左右兩邊的"機械行程不一樣" , 造成自轉速度左右不同
有些人的解決方法是 更改 rudder ATV , 以取得差不多的手感

沒設置中立點的, 當然沒有自轉速度左右不同的問題啦, 但是還需要設置servo 的總行程
這樣你們的尾巴才會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再用一例子去證明鎖定模式時, gyro 是不會理什麼是中立點 :

在鎖定模式下工作, 插上電, 在地上把機身轉一下
當你停下來,你可以看到servo 都會停的

為什麼呢 ? 就是因為一開始起飛時, 機子自本的反扭力, 把機身自轉,
而這時候, gyro 感應到之後會通知servo活動,直到反扭力已抵消
一但反扭力已抵消,gyro 不再感應到自轉, 所以servo 就停下來

這個還證明了一點, 就是不調中立點, 是否gyro ,servo 都會工作多了??

答案肯定是不會!!!

***請你們不要再把 "非鎖定模式這一套" 應用到鎖定模式上***

网友:
楼主  才是专业 呵呵 据说  JK 他们就是这样调的

网友:
我觉的也是这样.要调到非锁定模式不飘.还不如用回PG03去

网友:
但我觉得左右自旋快慢和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尾巴要抵销反扭力,所以必须让它呈现一个向左吹风的角度,这时GRYO已经对尾奖施加一个角度了,已经不在尾轴的绝对中点上了。
其实就是说,向右转比向左转要快很多,是因为向右转时是有大桨的自旋效应在起作用的!

网友:
貌似在非锁尾模式设中立点,是为了在减轻尾舵机的负担。

楼主:
非鎖定模式: 是以回歸中位為基礎, 所以一定要設置尾槳機械行程中立點

鎖定模式: 簡單說就是 點到即止;  gyro 不再感到有反扭力, 就會叫停servo ~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在锁定模式上调中立点的,使用没问题,当然,现在只练悬停机航线。如果要飞3D,那就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使用401的前提下,在非锁定模式下动过控的微调后设置中立点还是必须的。
不然切到锁定模式看看,尾巴飘得你没方向。
我认为在非锁定模式下设置中立点的时候不要把以前的动尾舵机、调连杆长短的老方法硬搬过来,只有在机械行程不够的情况下才对尾舵机位置、连杆长短进行调整。一般情况下只要在非锁定模式下调整控的微调至尾巴不飘即可,然后让401记忆该中立点后即可飞行。

网友:
我感觉如果要追求锁定状态下有出色表现的话,未锁定状态下中立点的调教很重要!

楼主:
我還有說話要講, 不過先借用別人的圖片 (謝謝Stupid 兄)

我們都知道,401的limit 是決定了 servo 的左右行程 ,但要點是:  左右行程如何設定,都會是相等的

圖中, A 的行程, 沒有設機械中立點,兩邊可以行到盡頭
如果, 中間是0 pitch, 左右兩旁就是+10 / -10  ; 風力沒有單位, 但比例應該是正比的

                -----------------滑套在(0)--------------------------
pitch  :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風力 :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那麼, 正常時, 打左rudder , 打右rudder , 動力是一樣的

再看圖 B 的行程, 它是經過設置所謂的"機械中立點"  ,
如果中間是+2,那麼就會如下:

              --------------滑套在(+2)--------------------
pitch  :    +10   +8  +6  +4  +2     0    -2  -4  -6
風力 :     +10  +8  +6  +4  +2     0    -2  -4   -6

此時, 如果打右rudder 到盡頭, 只可行8  (+2  到 +10 )
那麼, 要打左rudder 到盡頭, 只可行8, (+2 到 -6 )

滑套在+10 的時候, 風力都是+10,   但滑套在 -6 的時候, 風力就只是 - 6

你們可以了解為什麼兩邊自轉速度不一樣吧~

圖C 的情況會更差, 但為什麼會出現圖C ??
很簡單, 就是你們每一個人的throttle curve, pitch curve,都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在hovering 時, 用high throttle, low pitch, 所以尾巴的"機械中立點" 大多數會是B 的
另外有些人 在hovering 時, 用low throttle , high pitch, 所以尾巴的"機械中立點" 會變成是C了

网友A:
我只知道,如果左右行程都一样,全部都差不多撞到边,自悬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边是在抵消扭力,一边是顺时针扭力增加了,可能是一边快了

楼主:
   想想下, 我又覺得我可能錯了.....

网友:
450SE的尾推设计角度本来就存在有误差的,你想想,如果2边都行程相等撞边,那时候的中里点角度应该是0度左右,
那时候450SE起飞肯定是自旋的,虽然能靠GY401自动找到合理的中立点锁定,但是滑块打到右边的行程打满舵的时候你看下(遥控打左方向),飞机的自旋速度肯定要比打左边的快很多

网友B:
静止的时候,尾桨角度为0、舵臂成90度的话,悬停的时候,尾舵就不是90度了,尾舵的两边行程就不一致了。

而通过调整非锁尾悬停时机尾不转的时候,尾舵是处于90度的位置,这时打舵的时候,两边的速度才一致(虽然尾推这个时候不是位于中间)。

这里就看你到底是要舵机两边行程一致还是尾推的行程一致了,真正的中立点应该是说舵机的中立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静止的时候,尾桨角度为0、舵臂成90度的话,悬停的时候,尾舵就不是90度了,尾舵的两边行程就不一致了。

而通过调整非锁尾悬停时机尾不转的时候,尾舵是处于90度的位置,这时打舵的时候,两边的速度才一致( ...

LZ的意思说的是滑块在中间,左右行程都够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意思说的是滑块在中间,左右行程都够的意思

我明白,但是静止的时候,滑块在中间,舵臂为90度的话,飞起来的时候,滑块既不可能还在中间,而连舵臂也不是垂直的了,到底这样是代表哪门子的中立点?

飞机悬停的中立点才是真正的中立点,直机是飞的,不是摆在地上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想下, 我又覺得我可能錯了.....

呵呵,你没考虑飞机自旋的情况,你的图片与说明只是建立在假设飞机处于地面静止状态下时尾翼的工况
再多想想吧

楼主:
我暫時還未想到更多的.... 但我自己有試過啊~

servo 在中間, 滑套在中間, 飛起來自轉左右沒覺得有分別的.
一但設了中位(就是servo 在中間, 滑套不在中間時), 反而飛起來我就感覺左旋的確比右旋慢.

网友:
楼主所说是正解。

楼主:
我開始覺得 "反扭力" 其實是很細微的~

當打開idle 模式, 高轉,低pitch , 然後 hovering ,
可能滑套已經走回最接近中間的位置了~   此時你們之前設定好的servo肩不再是中位吧~

高轉時, 打右rudder, 當然轉很快,因行程足夠;  但打左rudder 時, 由於行程有限, 以致pitch 不足,力量不夠, 所以自轉比較慢

如果要比較力量 , 我對信 尾槳最大pitch所產生的力量, 遠遠大過於 主旋翼對機體所產生的反扭力 ~

网友:
说真的,我被FUTABA的说明书这样误导了很多年!

网友C:
不知道设置了中立点有什么不好?
我有过不设置中立点翻起来会甩尾,所以一直就设定是有中立点的

还有,亚托设计的尾轴长度问题,的确是会让左右满舵刚碰墙的时候,尾巴攻角是不一致的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尾旋翼头往外拉1-2MM.这样可以更增大靠近波箱一侧的攻角.而另外一边的我只是把它设置的和波箱一侧攻角相同就可以,这样,这边是没有碰墙的

至于自旋速度不同,这个是因为自旋的时候快慢是由401来控制的(实际上你打满舵的时候铜套未必会到头,是不是到头由401来控制)这样你在静止观察有可能觉得自旋速度是大攻角的一边转的快
而飞起来反而却是另外一边快,这样要解决的办法的在遥控器菜单调节401的自旋速度.这个菜单就是遥控器尾通道的(行程)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如果左右行程都一样,全部都差不多撞到边,自悬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一边是在抵消扭力,一边是顺时针扭力增加了,可能是一边快了

赞同!   反正我是在非锁定模式下调好中立点,再调舵机行程以靠里面不撞墙就OK。这样左右打舵才不会一边快一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设置了中立点有什么不好?
我有过不设置中立点翻起来会甩尾,所以一直就设定是有中立点的

还有,亚托设计的尾轴长度问题,的确是会让左右满舵刚碰墙的时候,尾巴攻角是不一致的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尾旋翼 ...

王子的这个方法我也在用。但是不能向外太多。要不滑块向里面运动到最大的时候,尾推的结构会卡死。回不了中。

网友:
唉  不知道 JK 来不来这个论坛灌水   不妨请教下他争来争去  真理估计就一个

网友:
一句话,就是不锁尾下能悬停住的就是中立点,那时候舵机摇臂成90度角,在调GY401行程量,调到靠左滑块最大程度的行程,刚好不撞墙,右边不用去管,
如果闲哪边自旋快了,就在控里调舵机行程好了

网友:
中立点的问题我同意王子的看法

楼主:
今天, 我仔細看看trex 尾滑套的行程,
我發現, 原來尾槳0 度pitch  時, 滑套跟本不是停在中間!! 兩邊行程會不一樣,大既是5.5 : 4.5
反而,  滑套在正中間, 兩邊行程一樣時(5:5) , 我發展尾槳是有+ pitch 的!!!
(這不就是我們一直在找的機械中立點嗎?!)

我再拿我的king 2 看看, 啊~ 尾槳0 度pitch  時, 兩邊行程會是7:3~
原來, 不同的直機, 尾巴行程都是不一樣..................
那麼, 可以肯定的說, 尾槳pitch 剛好0度時的滑套位置,絕不能設置成servo 的中立點

另外, 我試了當打盡rudder舵不放手, 然後再用手自轉機體, 我發現不論打左,打右,
gyro 都不會工作, servo 只會聽我的手控制, 我不放,它一樣不動!!

我想到另外一個方法設置尾巴~ 是在鎖定模式下的
還記得JK 有說,設定limit 時,不能設過低,那先用100
設置servo 中位,請確定舵片與推桿成90度, 然後再 :
1. 打盡右rudder舵, 移動servo mount,使到滑套能夠走到盡頭~
2. 再打盡左rudder舵,看看有沒有頂, 如果有, 才把limit 調少一點點, 直到不再頂
此時再打盡右rudder舵,會發現滑套不是走到盡頭, 所以再次重複 1, 2

這個方法是針對機體的特性, 所以gyro 感應到任何反扭力時,
都能夠驅使servo 活動最大的機械範圍,以確保有最大的抗"反扭力"輸出

楼主:
至於兩邊自旋速度的問題, 我要放棄了
反正都是可以通過調rudder 的atv 改變 ~

网友:
我觉得中点的位置非常容易改变,如:换桨、改油门曲线、螺距什么的更不要说打IDEL了,
现在我不这样调了。现在我是尾微调清零,让401记住舵机中点,滑块两边不撞就行了。
(另外,我觉得好多人,特别是新人,都不会让401记住舵机的中点)

网友:
星期天活动,我帮调的这台机,原装陀螺仪,锁尾模式,出现慢慢跑偏现象,最后调整中立点解决,当时在场很多人见证。

当然也可以反驳说这台机的原装陀螺仪不好。

以我的理解,陀螺仪自动调整肯定存在偏差,当中立点调整得好,陀螺仪调整时左右偏差几率接近,但如果中立点调整得不好,陀螺仪就会长期向单方向调整,左右误差的几率就不平衡,差一点的陀螺仪就会出现明显的跑偏

以我切身体验,曾经用GY401+9650飞SJMpro,长时间3D翻滚会出现锁不住尾,调整中立点后得以解决。

网友:
关于左右自旋速度的分析我也不认同,因为在锁尾模式下真正的左右行程不是以你关机状态下的所谓中立点计算的,而是以你悬停静止时陀螺仪锁尾模式自动选定的平衡点来计算的,也就是真正的中立点,这个点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所追求的中立点。

当然,随着螺距、转速等等因素的变化,这个中立点是动态变化的,非锁尾模式下调整也只是尽可能接近。

网友:
而且正确的调整中立点并不影响尾桨正负最大螺距,我个人认为自旋速度与最大螺距的关系最大

楼主:
cy0068兄,

你圖中的機機所用的gyro是沒有鎖定模式的呢,
那當然要設機械中立點啦~

而鎖不住尾巴,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啊~
你說的"调整中立点" <--是servo中立点 的, 還是"尾巴機械中立點" ?

servo中立点是一定要設定的, 但"尾巴機械中立點"這個在鎖定模式下就不用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y0068兄,

你圖中的機機所用的gyro是沒有鎖定模式的呢,
那當然要設機械中立點啦~

而鎖不住尾巴,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啊~
你說的"调整中立点"

是锁尾模式的,当时还和机主讨论了如何切换的问题,最后机主也说了以前用过飞锁尾模式的经验。
不过当时调整也不是用微调,而是直接把尾螺距调成大概10度左右(经验值 还是目测的),然后起飞后就脱手停悬给机主验收。

就算以前使用gy400也存在同样情况。

补充:刚查了一下esky的资料,好像原装陀螺仪确实不是锁尾的哦,怎么当时机主还和我说正数锁尾、负数不锁尾?下次好好问问机主。以上举例偏差,敬请原谅

网友:
悬停滑块的位置就是机械中立点,也就是servo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