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的MG995

楼主(2008-01-14):
我的攀爬大脚用双MG995做转向
舵机
,加了2200的电容,前几次一直都表现不错。
不过,现在有一个出了奇怪的问题,如下:
现象是舵机回中缓慢,即从中点位置往旁边扭的时候一切正常(速度和比例都正常),但摇杆缓慢回中时,舵机却快速的往回跑(即和杆量失去比例),然后超过回中点,然后再缓慢反向回中,另外一侧也如此。
尝试去掉了电容,现象依旧。
尝试换其他通道,现象依旧。
尝试在该通道上换用其他舵机MG995,一切正常。
请问各位兄弟,我的舵机怎么了?
谢谢。

楼主:
哦?没人知道还是我发错地方了?

网友A:
拆开检查电位器

网友A:
还有马达、齿轮

网友A:
都ok就是电路板的问题了,别修了,换个新的

楼主:
感谢 jzcwf 兄弟。
齿轮我检查过了,肯定没有问题,电位器我也拆开过了,没看出哪里坏了,别的不知道怎么检查。。。。。。。。。。

网友B:
你的还算好啊,我的9550都罢工了,不知哪里烧了?

楼主:
有人说HL的金属舵机不错,谁用过,给说说。

网友C:
我也用过这个,电压低时也有这个问题,换成干电池看看,估计你用的充电电池,这个舵一定要6V的才好用4颗充电池才4.8V

网友D(2008-02-18):
确定齿轮咬合很好的情况下换个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E:
看看你的舵机壳,估计是那个磨损了,参考下我做机器人改造舵机的帖子。

网友F(2009-01-06):
不管那多,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