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RCE-600 定速器用在雷虎50上面如何?

楼主(2008-01-14):
请问:RCE-600 定速器有没有用在雷虎50上面的?请介绍一下心得体会。

网友A:
可以使用
但是因为ALIGN 600的定速器减速比是固定的
不能象GV-1修改齿比是按照ALIGN TREX 600的齿比制作
因此你要自己换算一下后才能得到正确的转速
另外安装方面
因是为TREX-600设计
所以安装需要自己动手做感应器支架
会比较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