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音频线玩模拟器 抗干扰的 方法!!!

楼主(2008-01-14):
如题  完FMS          现在抖舵抖的厉害的很  根本没法调!!!     (只是用这个来练条件反射的 不练手感)   以前也抖 不过还能玩

网友:
我也请教大家 借地方了

网友:
调节音量适中

网友:
买好一点的音频线啊.我用秋叶原的无氧铜线,8元/条.质量不错.T4VF+G3.5+PPJOY,效果非常好.本来打算做并口的.干脆不做了.

网友:
还有,如果电源插座有接地,效果会好很多。

不是所有三个孔的插座中间的底线都有连接,这点要注意。

网友(2008-06-04):
主要问题是音频设置,你的音频要装驱动,不要装通用驱动,要主板驱动带的驱动,然后进入音频界面关闭除麦克风以为的所有功能,然后就不抖舵了。

网友:
我用ff9 + 音频线 + easy fly,开始抖得很厉害,后来选了pcm模式,发现超稳定。推荐。

easy fly有pcm模式可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完FMS          现在抖舵抖的厉害的很  根本没法调!!!     (只是用这个来练条件反射的 不练手感)   以前也抖 不过还能玩

80%的可能性是:音频线质量不好或插头与电脑处的接触不良。
解决办法:买或自己做一根质量好的线。
参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080

节选:
音频线的质量与最终结果是否抖舵关系极大。我以前用的是一根很普通的音频连接线,总有2%左右的抖动,但对正常操作影响不大。前几天,我到电子市场去买了一个2.5mm二芯镀金插头,一根质量很好的哪种二芯屏蔽线(注意:是二个芯+一个屏蔽层哪种),自己焊了一根线,结果抖动降到了0.5%以下,爽死了。
焊接要点(思路:用单端接地法屏蔽)
     摇控器一端:只用屏蔽线的两个芯,屏蔽层不用(悬空)
     电脑一端:把3.5mm插头的两个芯焊在一起,连接屏蔽中两个芯中的其中一个芯;把屏蔽线的另一个芯与屏蔽层焊在一起,连接一3.5mm插头的外壳上。OK!!!
照像机没在身边,画个简图。

网友:
没想到玩模拟也会抖舵呀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建议把接电脑的音频插头拔出来一些试试。

网友(2008-08-07):
我用的史耳机线,自带插头。另外,用麦克风模式,而不是其他(奇怪,用其他模式抖得厉害,和别人说的不一样)。也可能是我的电源有地线。反正多试试,我的一点都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