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做完的一架超大微风,上图,望高手指点!

楼主(2008-01-14):
俺是东北吉林的,刚刚入‘模界’,受高人的指点说微风适合新手,就做了一架,基本上全都完事了,就差上机盖没粘了,怕有什么不妥,没敢粘,大家看完后能给予指点。
这架飞机强度非常好,全都是用6mm KT板做的,这几天我不准备飞,一是东北这几天太冷,二是我正在练
模拟器
,不想一出手就炸机,呵呵!
微风 翼 展:128cm 配置: 2217
电机
1100KV
翼的两端:24cm 30安电调 新西达的
机 长:121cm 辉盛9g
舵机
3个
起飞重量:1100克 11.1伏2200毫安15
电池
1060 9075 1080桨各一个
做的不好请勿见笑,毕竟第一次做,我是虚心又爱学的人,希望有好心人能给予帮助,谢谢您!!!
大家看完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请回答:
一:这架飞机能好飞吗?是不是有些重了(因为我们这里只有6mm的KT板)
二:前后的起落架与地面高度有要求吗?我的这个可以吗?
三:我还有个140克左右的相机想
航拍
可以吗?
四:用多大桨合适?
五:还有什么不足之处请指出。
这是正面图,旁边的是我儿子,呵呵!!
这是后面图
这是侧面图
再来个侧面
这个后机轮和尾舵的连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很结实又很灵活。

网友A:
不错不错,很漂亮,1.1公斤是有点重,不过还是能飞的。桨用1060--1080 都可以,用1080的话电流稍大一点,不过这个电池没问题的。前起落架要保证螺旋桨不会打到地,后起落架要保证平尾不会触地就可以了。

网友B:
做的还不错,估计我做不了。

网友C:
一:这架飞机能好飞吗?是不是有些重了(因为我们这里只有6mm的KT板)
有点重,不过能爽飞~~~
二:前后的起落架与地面高度有要求吗?我的这个可以吗?
前面的起落架最低要求不能让桨打到地面上,后面的则不能让方向舵扫地~~
三:我还有个140克左右的相机想航拍可以吗?
建议你现在不要上这些设备,等你飞好后再说~~先学会走再考虑跑的事~~~
四:用多大桨合适?
2217用1060或者9050都可以~~
五:还有什么不足之处请指出。
后轮和舵机之间的硬连接容易损坏舵机,你的微风装配精度不是很高,记住:地面上的工作必须比上天后的工作更仔细!
祝你爽飞~~~

网友D:
哈哈,是挺大的!不错!

楼主:
都谢谢你们的回答,也谢谢你们的关注!!

网友E:
这么大这么重蛮有压力吧。。。我还停留在飘飘机阶段,做了一架练习机不敢飞~~~
看起来好像有点歪哦~~~

网友F:
连杆刚度够吗?看起来也儿戏了一点哦。
转向系统也要改进一下,可以翻翻如赛斯纳之类的贴图学习学习。

楼主:
楼上的两位:压力是有,但我正在练习模拟器,尽量吧。连杆绝对没问题,1mm的钢丝特硬,非常有硬度。转向用不用都行,但我认为这样也行,飞以下再说吧!!

网友G:
转向最好别用,要不然扫齿的时候就不爽了
不要小看方向舵的转向能力.
在地面滑行时,用方向舵转向比在空中时的转弯半径更小,至少我的是这样的
假设空中转弯半径是5米,地面转弯半径可能只有3米.

网友H:
手工太粗糙啦,楼主急于求成,还是多看看飞行批撒上尾轮的制作,要么你干脆取消尾轮,拿一段钢丝弯一下替代,你这样用舵机一定拉坏,连杆也是歪的啊,

网友I:
水平尾翼舵角安装的离机身要近一些,这么大的角度虚位会很大,而且1mm钢丝轫度肯定不够,建议使用1.5mm碳杆或者1.5mm钢丝。

楼主:
好的,以上建议采纳,改善中,,,

网友J:
尾轮直接装垂尾上,舵机连杆直拉.

网友K:
连杆小了点

网友L:
升降舵拉杆危险

网友M:
9克舵机危险。

网友N:
升降,方向的舵角离转动轴太远啦
理论上应该是孔的投影落在轴上,现在这样相当于右舵和拉杆幅度大于左舵和推杆。不对称

楼主:
我以全部加固和改善了,都采纳了你们的建议。谢谢。

网友O:
降落时要小心,毕竟这是心血啊,建议多练模拟器,把降落练到炉火纯青。

楼主:
收到,我天天在练,必须练到特别熟练。。

楼主:
楼上怎么不能飞????

网友(2008-02-25):
我也想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P:
翼形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Q:
9克的舵机做尾舵机必扫齿,建议换成防3003国产的25元一个的那种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