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九怎么进入工程模式????

楼主(2008-01-14):
听说可以在这个模式下调整中立点什么的,我换了美国手,中立点有一点点偏差,希望校准一下

网友:
5IRC里有的
在精华帖里 仔细找找呢?

网友A:
你按住所有键,开机即可。其实是左边的几个键要按住就可以了。

网友:
按住确认键,futaba不会搞些这么无聊的事情吧~

楼主:
找到了,是要短路記憶模塊引腳

网友:
,futaba还调不了中立哪!我都手动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住所有键,开机即可。其实是左边的几个键要按住就可以了。

你这个方法是FF9用的,别人问的是大九。

网友:
抱歉,没有看清标题。实在抱歉.

网友:
请问lz是怎么连的,我知道连1、5、6,但我搞不清那几个插针哪边是1,哪边是7

网友:
2  3   7   短接

网友:
可以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
连接阻都不能进入工程模式?

网友:
不知道ls说2、3、7和发图的两位模友是否进过大九的工程模式,如果没进过请不要误导大家
我已经进过了,遥控器正面朝向自己,记忆卡插针从左往右数,连接1、5、6针,再开机即可进入,上面说2、3、7的不知哪边是1,画了图的根本就是反的

网友:
如果还有进过的,出来确认一下,免得误导大家

楼主:
看WWW.5IRC.COM,有详细图片

网友:
ls 给个具体链接吧,我关于大九的都看遍了,没见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真的反了 这个才对

详细连结在这
http://www.model-gadgets.com/info/servmenu/9zsm.htm

网友:
ls正解,偶就是这么进的

网友:
谢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