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求救阿

楼主(2008-01-14):
各位求救阿、、、我有配置KT2830无刷1000KV马达+30A电调+11.1V15V、3S锂
电池
、能做什么样的飞机????到现在我还不能飞、请帮我推荐几部好飞的飞机、

楼主:
我的有刷赛斯纳已炸机了、现在刚买了一套无刷电力的、不知可以装什么样的飞机??

网友A:
这个试试,EPP材料,耐炸,可用502修补,十分方便:

网友B:
飞成品赛斯纳

楼主:
我的配置KT2830无刷1000KV马达+30A电调+11.1V15V、3S锂电池+两个驼机有320克重

楼主:
我想装在KT330 3D飞机、会不会太猛、翼85机身75

网友C:
微风今天完工 待试飞
配置
4通道遥控 四通道接收 26.975MHZ晶体
3125无刷外转铃铛电机
尺寸:直径31MM*长度60MM
轴直径:3MM
KV:1500RPM
功率:80W
空载电流:0.85A
电压:11.1V
机浆是1047的机浆
18A电调
1800 7.4V电池 因为只有一个电池也没有充电气 所以想去卖6个普通的2500安9V的可充电的7号小电池来代替现有电池 不知道行不行 大大们过个意见
机身重量450克 (带电机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