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楼主(2008-01-14):
请问大家做的330 前轮用的多少mm的钢丝啊?我今天用的2mm的钢丝做的 .软软的不行..有没有介绍好点的啊

网友:
用雨伞的钢丝就行了,简单固定

网友:
我用的是4mm。

其实,我觉得KT板机根本用不着起落架,呵呵。

网友:
KT机也不要用起落架了。加强一下机腹就可以了。

网友:
KT 不要了吧?

网友A:
其实用起落架自有用起落架的好处,可以增加风阻,降低飞行速度,对慢飞飞机来说十分有用,对于新手来说就更不用说了,看看国外视频及图档,大部分都带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起落架自有用起落架的好处,可以增加风阻,降低飞行速度,对慢飞飞机来说十分有用,对于新手来说就更不用说了,看看国外视频及图档,大部分都带起落架。

看来以后可以多装几个起落架
正面一个,背面一个,左右各装一个
练习正飞起飞降落,倒飞起飞降落,左侧飞起飞降落,右侧飞起飞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