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哪里有卖电机轴和卡子?谢谢

楼主(2008-01-14):
我的
电机
是新西达,轴为3MM与4MM,还有与其相配的电子卡子,找不到在哪里买,大家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轴用光驱的导轨做的,卡子没有就用桨保护器代替的,哈哈,一样好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为朋友我认识 我跟你换过一个接收机

网友D:
其实用保护器比卡子好!卡子到卖螺钉的地方就有!
轴的话 不怎么好买!我有的话,给你都可以啊!我觉得要是不怕麻烦的话!去模具配件店买银钢针代替都可以!2块钱,估计能送电机终老

网友E:
建议淘宝上搜索一下,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