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遇到麻烦事 "自动关机"

楼主(2008-01-14):
今日遇到麻烦事
特来请教

昨天下午飞飘飘机 发现油门一拉大 电调就"滴"一声长响,然后无刷电机就自动关闭了 等会又可以转 但是一拉就还是要自动关闭

今天大赛思纳收到了 就装起 电调是XXD20A 电动机是a2208
第一块电池飞了有一共有10分钟,一直给很小的油门 因为还在调试飞机
到11分钟的时候自动关掉了 当时正在俯冲
飞到我头顶上我看见了所以迫降成功
换了一块电 继续飞 问题就出来了
油门一拉到40%左右就自动关机!
郁闷死
换了N块电..都一样的!

请老鸟赐教!

网友:
一段时间后电池肚子饿了要吃饭  肯定会这样的  难道还让你一直飞下去

网友:
至于那块40油门就关的电池 电池的最大电流8安培都不到  还是别用了

楼主:
不是电池的问题哦 据说是电调的问题

不是电池的问题哦  据说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LZ電調有問題 有沒有把電調漏出來散熱 第二你式者把你的油門微調推到最高處 然後在插上電,在地面把油門慢慢推到 最高處  不要一下推上去 可能電調還沒運行過來一下推 會造成電調變傻......嘿嘿.....

网友:
电调设置对不对?
电池容量够不够?

楼主:
今天晚上回来充电 然后测试了一下

几块电池都正常啊

5楼的朋友"揮著翅膀的璇" 提示的好   有沒有把電調漏出來散熱

应该是这个原因哦!明天开个导风槽 实践出真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