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的尾舵碳纤连杆与两头的塑料接头用涂胶固定吗?

楼主(2008-01-14):
不涂胶有时候粗暴降落或炸鸡时都会脱开,如果涂胶又怕炸坏其他东西,不涂胶能不能满足正常飞行的强度?

网友A:
我的没涂胶的时候,也老是掉,所以现在上胶了。
就怕飞行过程中掉。

楼主:
那还是应该上胶喽?

网友B:
我的是接好以后再涂胶,这样如果塑料件坏了也好更换...

网友C:
最好还是上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