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买的砂轮机

楼主(2008-01-14):
价格190元,标称550W,150MM直径砂轮,因为用手捏砂轮轴就启动不了,所以我怀疑功率虚标,用万用表测了工作电流是0.55A,换算出来是120W,简直不敢相信虚标这么多,怪不的我的洗衣机电机才标400W,用手根本捏不住轴,

网友(2012-08-21):
现在造假的技术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才买几天就拆了看看是不是货真价实,看到里面一根根全是铜线,舒服了

请不要忙着舒服,那一根根的可能就是铝线,因为你看到的铝线上面也是漆啊,你得刮开漆看是铜的才行,如果线粗一点的,刮 开还不行,可能还得剪断看,可能还是铝包铜 的或者是镀的铜.你看一下接头的地方就知道了.

网友:
拆开看也没用。。。

需要找个线头子剪断看截面,,,铝线刷漆,,铝包铜,,,这样的多的去了,,,,看起来都像铜线。。

网友:
水太深了,一不小心就买铝的,哈哈,国产的,花钱买好东西都难

网友:
买了铝线的郁闷才出来冒个泡~~`

网友(2008-01-28):
我今天买了这类年货

网友:
我的砂轮机是200的,很好用哈哈,修正以后一点儿都不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50毫米的砂轮机是200元买的,铜线的电机,质量和力量都很好

150的砂轮好买吗?

网友:
感应电机的最大转矩并不是堵转转矩,感应电机的最大转矩应该位于额定最大转差率附近.这与直流电机是不同的.况且还是两极的马达所以转矩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捏住是起动时,转起来你捏捏,120W足够了,沙轮也就磨个车刀,钻头什么的,能连续工作半个小时不太热就行,不用太较真,我用直径100的都没问题,楼主不用郁闷,想买好的,可以买得伟的价钱也好,工具要高低 ...

你的100的砂轮机什么地方买的啊?砂轮好买吗?我正准备买砂轮机,请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用着还行,比手磨钻头好多了,就是感觉现在的东西虚的很,

是啊 现在的东西需标的太多了 还好我们用的钻头5.5MM的 还是5.5  还不敢标成6.5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么巧啊   我也买了也拆了 昨天买的  晚上就拆了看  看了就舒服了。

网友:
我的100小砂轮机,可调速,在磨刀具时会感到转速下降,磨硬质合金刀头时不出活,几乎见不到金属火花。可选择的砂轮很少。

网友B:
我的150毫米的砂轮机是200元买的,铜线的电机,质量和力量都很好

网友:
沙轮不需要转太快,有一定线速度要求,超够了砂轮会在离心力做用下会碎裂。楼主砂轮有噪音可能是外壳有螺丝没拧紧。或是放到桌子上引起桌面共鸣,垫点瓦楞板就好了。

网友:
硬质合金不见得难磨,关键要选择合适的砂轮,对砂轮的阻力来说,硬质合金远没A3钢阻力大,

网友:
我不用买,我爸有。

网友A:
呵呵,我的才买几天就拆了看看是不是货真价实,看到里面一根根全是铜线,舒服了

网友:
那么巧啊  昨天我也买了一个 上海洛珠的 350W    。高转速的东西启动肯定没什么钮距的   转起来后你还能捏 我就不姓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