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450se尾推精度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08-01-14):
前阵不是说偶的电直尾巴抖嘛,于是决定升级尾推,想改双推,但尾波箱和桨夹尾轴还想用原装的,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更换拨叉组就可,GL有单独卖

网友B:
帅呆说的那个我也在用,是挺不错的,比原装的用着放心多了,可惜昨天上面的一颗轴承坏了..然后我就想把这个和原厂的单推结合一下,结果失败了,把两个都弄坏了

楼主:
谢谢,弄个试试

网友C:
前2天刚好拿到一个坏的SE原装尾推,刚好手上在买了一个轴承版尾推,应该是非耐而斯的,垃圾的不想说了,一直放在那当废品了,狠下心来.
就把GL+SE+非耐而斯 3合一改了一个尾推,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完全就是0间隙!
由于手上的相机没电了,一直找不到充电器,下次上个图片来

网友C:
专为你贴,翻了家终于找到相机充电器了,也许不适合你,但是希望对大家有个启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6206&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