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CNC 想听取各位的建议

楼主(2008-01-14):
1、平台是买现成的滑台还是买丝杠和光轴自己加工? (淘宝上有很多现成二手丝杠)

2、丝杠买多粗的? 螺距使用多大的合适?

3、步进电机用哪种? 看到很多是用57 的?还有用86的

4、Z 轴的丝杠是不是可以用小螺距的?

楼主:
我原来的单位有很多刀片服务器上的滑轨,不知是否可以用?

网友:
这个问的不确切,行程要求是多少,首先你要做什么用,预算是多少,57的86的,42的50的都有,要求的扭矩不同而已

网友:
》1、平台是买现成的滑台还是买丝杠和光轴自己加工?
》(淘宝上有很多现成二手丝杠)
成品滑台通常比较贵。
自己加工可以节约一些,但对你的机加工能力要求高一些。
需要量力而行,
一方面是盘算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一方面是盘算一下自己的经济实力。
有手艺就可以省钱,有钱就可以省事。
别人不了解你的这两方面的“力”,不好盲目提建议。

》2、丝杠买多粗的?
自己DIY机床,加工航模,
不可能有很大的加工量。
也就不在乎机床的极限切削效率。
那么丝杠直径有10mm就能用,15mm就足够用。

》螺距使用多大的合适?
这和电机以及控制系统的选择有关。
结合电机的步距角,把步进当量设计成整数比较好。
例如0.1、0.05、0.02、0.01甚至0.001
有些电机驱动器有细分功能,给丝杠的选型带来了方便。
有些驱动器或者控制系统甚至有电子齿轮功能,
那么丝杠的选择就更容易了。
通常的丝杠螺距是4、5、6。
某些小直径丝杠也有2毫米等的。

》3、步进电机用哪种? 看到很多是用57 的?还有用86的
57和86说的是电机外形直径。
某些大扭矩57电机也是足够使用的。
或者小扭矩的86电机也行。
而大扭矩86电机对DIY小机床来说就有点过火了。
因为既然是DIY,可能控制系统的保护功能就比较简陋。
限位开关很有可能是不安装的。
那么一旦出现超程、干涉等现象,
这种大扭矩电机可能会给机械结构带来损伤。

4、Z 轴的丝杠是不是可以用小螺距的?
这还是同电机、驱动器、以及控制系统的选择有关。
因为某些简陋的控制系统,不能设置三轴使用不同的步进当量。
那么三轴的步进当量就必须设计成一样的。
某些驱动器则可以通过设置,强行使得三轴当量一致。
而某些控制系统本身就支持三轴分别设置,
那就更加方便选择丝杠和电机了。

5、我原来的单位有很多刀片服务器上的滑轨,不知是否可以用?
这同你的设计精度以及切削力有关。
不知道你说的那种滑轨的精度,因此无法提出建议。
不过,曾经见到某个DIYER使用B&Q的抽屉滑轨和铜质螺杆配合制作热丝切割机,
设计比较巧妙,使用弹簧和重力来消除间隙。最终的加工效果相当好。
当然热丝切割机的切削力几乎为零。算是一个巧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你的回答太详细了,我想做的CNC主要是用来雕刻PCB的,幅面 300 × 250 左右。

顶多用来加工一些塑料或者铝板,做点模型的小零件。

想要雕刻精度高点,不知如何下手。

预算2000~3000元

网友:
现在北京玩机床的老大越来越多了.

网友:
不管咋搞~~别成烂尾楼就OK~~~

网友:
淘宝上有卖这个的雕刻机: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14585b96f5e6721f5c8482b3941f7c6a.jhtml

价格2650,使用金属弹性联轴器,4mm螺距丝杆,感觉不错,除了机架有点单薄

网友:
先把#5楼的详细回答收藏起来,慢慢消化,现在忙没时间开始动手,只好先学习了。

网友:
5楼的兄弟回答的太好了,清晰而中肯,让我这入门后进也受益良多,谨代表楼上楼下的兄弟向你致谢。

网友A:
我弄了10套套件,全部都有了,包括每一根螺丝,框架的板材是激光数控切割的,回家装上就能用,一套才几百块钱

之前我自己做的那台才花了300来块,后来发现电机还是买贵了一倍

有些事我就想不明白,一个加工范围200多的小东西平时也就刻点pcb,有机玻璃,顶多就刻点软金属,用得着用那么好的材料做框架吗?难道是金属的就能保值?进口的pcb雕刻机卖好几万,还不是也用个工程塑料的外壳。

至于精度问题,不是说用了滚珠丝杠精度就上去了,普通丝杠只要螺距均匀配合消回差机构也完全能够胜任,不过是阻力大点,但就我们目前用的步进电机的扭力,这点阻力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影响精度的因素有很多,应该根据用途和加工面积合理选择材料达到最高的性价比

淘宝上好多用个破二手的42步进电机的东西动辄卖到小3000块,简直是在抢钱,成色很好的42电机淘宝上15块钱一个,就算是新的42步进电机不过几十块钱,57的也就20来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弄了10套套件,全部都有了,包括每一根螺丝,框架的板材是激光数控切割的,回家装上就能用,一套才几百块钱

之前我自己做的那台才花了300来块,后来发现电机还是买贵了一倍

有些事我就想不明白,一个加 ...

哪有20来块钱的57电机啊?给个连接

网友:
我还说贵了呢,50块钱3个!这个这个型号的电机我用过,噪音很小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7-50008725-50008732/item_detail-0db2-11286bcdc489dd6d507b4192b1be93df.jhtml

网友:
供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7604&extra=&page=1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你的回答太详细了,我想做的CNC主要是用来雕刻PCB的,
》幅面 300 × 250 左右。
如果是雕刻PCB,那么主轴转速越高越好。
功率不一定需要很大,转速是越高越好。

》顶多用来加工一些塑料或者铝板,做点模型的小零件。
切削铝,高速也是合适的。
走刀慢一点比较好。

》想要雕刻精度高点,不知如何下手。
甚为赞同楼下朋友的发言:
“至于精度问题,不是说用了滚珠丝杠精度就上去了,普通丝杠只要螺距均匀配合消回差机构也完全能够胜任,不过是阻力大点,但就我们目前用的步进电机的扭力,这点阻力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
我再补充一下,如果使用建材商店的铜质长螺杆,加上充足的润滑,也是可以满足需要的。
寿命肯定不如工业用螺杆和丝杠。只能满足家用级别的加工量。
顺便提一个很不错的消间隙方式:双螺母加柔性固定。
优点就是一个:便宜。

》预算2000~3000元
这个预算有点紧张。
可能需要大量的手工了。
不过乐在其中,不亦快哉。

》有些事我就想不明白,
》一个加工范围200多的小东西平时也就刻点pcb,有机玻璃,顶多就刻点软金属,
》用得着用那么好的材料做框架吗?
》难道是金属的就能保值?
》进口的pcb雕刻机卖好几万,还不是也用个工程塑料的外壳。
我来解释一下。
DIY和工业产品有不一样的地方。
作为产品,不仅仅要考虑功能、性能,
还得考虑寿命、故障率、噪声特性、维修方便性、外观形象。。。。。。
不论用户买回去是多大的使用频度,都得按照24X365来设计。
一年的免费保修那是绝对不能不给的。
现在的用户都很难伺候的。
外壳震动声音太大都会导致退货甚至索赔。。。。。
大家都不容易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7604&extra=&page=1
这个链接的价钱真是便宜啊。
特别是电机和驱动器竟然是255三套。
不知这个价钱是否就是现在的行情价。
看那些图片,整体结构是方框。感觉可以增加一些三角支撑,便宜有效。
感觉那些丝杠物美价廉。

网友:
电机是二手的 40元左右 taobao 有很多或到 磁动力看看
8435 三轴驱动板套件 150元  成品220元 , 现在都是这个价
丝杠不是滚珠的 , 做 pcb , 胶板等 , 应付有余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39381c9797efc50629738efa433c98e6.jhtml

网友:
8435三轴成品驱动板150元
至于电机我发现淘宝上好多卖电机其实是从淘宝上另一家进的货不到20块钱进的35以上卖出,既然是淘宝就多淘淘
我给车床上安的广陆数显卡尺在一家买120还觉得挺便宜,结果发现另一家才卖80多,一样的东西
这家的东西最便宜而且是一手的,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id=d7282da2160928b19feeb841be8e1052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你的回答太详细了,我想做的CNC主要是用来雕刻PCB的,幅面 300 × 250 左右。

顶多用来加工一些塑料或者铝板,做点模型的小零件。

想要雕刻精度高点,不知如何下手。

预算2000~3000元

不如把PCB拿去中关村做了。实验板可以不要丝网和阻焊,价钱能便宜不少。10年前的价格是光绘0.12元/平方厘米,双层制版0.15元/平方厘米,最小线宽12mil(现在应该能做到8mil了)。沧州的作坊就够用了,做一次小板就几十元。

网友:
你真是不懂diy人的心啊,说是用来做那个用,其实都是给自己找个接口要不就是骗老婆,其实就是手痒痒
都想你那么想还要diy干什么?

网友B:
我认为DIY的真正宗旨还是是省钱,时间也要适当转换成钱来算。只有这样才能提高DIY的水平和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DIY的真正宗旨还是是省钱,时间也要适当转换成钱来算。只有这样才能提高DIY的水平和效率。

diy解释:费钱+费时间+费力,只为手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iy解释:费钱+费时间+费力,只为手舒服

说的也不对,diy对于我来说除了是一种娱乐,更多的是一种技能的锻炼,而且通过diy能学到很多相关领域的知识,比如这个diy雕刻机就能使我们熟悉伺服技术和精确位置控制原理,那么在以后的产品设计中思路就是更开阔。

我原是学医的出身,也做过十年的医生,就是因为从小喜欢diy而且是各个领域的都接触,在医院时就经常搞些小发明小改造,因为是酷爱所以7年前辞职专职搞医疗器械开发了,就是因为喜欢diy才能使我这个十年前的穷医生能够有自己的专利并且以知识产权入股现在这家公司。

我的一位朋友是在音响发烧论坛认识的,他是中国第一台彩超数字dsp部分的设计负责人,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过:坚持你所喜欢的,挣到钱是早晚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也不对,diy对于我来说除了是一种娱乐,更多的是一种技能的锻炼,而且通过diy能学到很多相关领域的知识,比如这个diy雕刻机就能使我们熟悉伺服技术和精确位置控制原理,那么在以后的产品设计中思路就是 ...

:)
思路,创造,坚持,信念。

网友(2008-03-17):
DIY CNC

林大夫说得有道理,自己动手、乐在其中,不以挣钱为目的,在diy中寻找乐趣,进行技能锻炼,真正机缘一来,钱不想挣都不行。哈哈,自娱自乐。

网友:
天才林大夫老说人家的雕刻机器是抢钱,我看你也是做了几套雕刻机便宜卖出就不愿意继续做出来造福大家了哇,哈哈~~  (我又抬杠了啊!饶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