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或JR的遥控器

楼主(2008-01-14):
想买电直玩,同时想配个比较不错的入门级遥控,想着能有比较好的兼容通用性,望各位推荐一款具体的型号,顺便问一下,假如以同样的
遥控器
,将来改玩固定翼了,是不是也同样能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futaba 6ex

网友C:
如果 又想玩直机和固定翼的话
还是 考虑 FF9或9X II

网友D:
futaba 6ex 只有2.4G的是通用型 其它频率的都分直机版和固定翼版。
想玩玩看的话,收个二手FF9或9X不错!铁了心的话就买新的吧!